聊聊關於"保固"

楼主(2010-10-05):
假設一台LCD不開機...
拆開來看電源板上爆電容~
只換電容後正常交機~
那各位在給客人保固時
只保固換起來的電容~
還是整塊電源板呢???

PS:補充一下..上面的內容是指客人送修螢幕的情況~
     而不是回收整理好再賣喔~~

网友:
如果您是只賣【電解電容】。。當然就是保固【電解電容】
如果您是只賣【電源板】。。當然就是保固【電源板】
如果您是賣【LCD】....當然就是保固【LCD】..不過記得要貼封條。。^-^

============================
只保固換起來的電容~
還是整塊電源板呢???

1000元的螢幕保固 7天【我就可以接受】。。 。。價錢比【網拍的價格】較便宜【少2百元】【寄到家】《--》就會想買^-^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喜歡的品牌 viewsonic 或philips 或  IBM有名大廠的。。。有多層膜【眼睛比較不會累的】。。。

如果4000元的螢幕~就要保固 365天!! 因為4000元。。可能是【沒有工作的】咱要存1~3個月。。。
不可能 砸在一件【只保固7天的螢幕里】。。。如果不幸的話~第八天。。還可能要再掏出第二個【4000元來買螢幕】》《

ps:連3~7天都不保固的就不買了。。。因為賣家【對他的產品 一點信心都沒有】《--》都沒有長期做 買賣維修LCD的意願。。。咱怎麼可能買他的LCD《--》商店信譽有時候是要【7天保固換來的】。。。常常會砸錢與賠錢。。。

网友:
我是整機保固,但是面板不保,保固3個月,
要在3個月內回修的機率非常低.

网友:
一般廠牌機的服務部門作業規章,他們是"僅針對更換零件作保固".
意思就是,如果換的是電容,那往後保內期限就真的只對電容保固,壞其他零件就要另外收費.
除非在第一次維修時即更換整片電路板,那才針對整塊版子作保固.
不過規定是死的,多少還是有彈性.
如果僅是小零件出問題,一般二修多不收費.
除非是壞到主要大零件,那就要另外算了.
以下舉兩例本人之前在某大電器製造商服務部門工作時所遇到之狀況說明:
1."CRT電視垂直電路損壞",
第一次換了垂直輸出IC之後OK,
之後三個月內還是垂直出問題,可是不是IC而是週邊小零件(電阻電容等)損壞,這時二修還是算保內不收費.
2."CRT電視水平電路損壞",
第一次換了水平輸出晶體之後OK,
之後三個月內還是水平出問題,可是除了水平晶體燒掉之外FBT(高壓變壓器)也燒掉,這時二修水平晶體收費部分有彈性,但FBT就要另外加收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個東西會修成這樣,這個牌子大概也已經被唾棄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規定看來荒謬,可是確實是如此.
之前在跑服務時,很多同事包括我都會自費買些小電容電阻電晶體一類的東西放著.
如果遇到顧客有小零件部分需要二修,就拿出來換一換打發掉,
單據上就寫"一修保內收費0"
只要不動用到公司提供零件,就隨你彈性,反正這些零件錢還是可從維修獎金中賺回來.

网友:
假設一台【LCD不開機...】就建議客戶不要修了。。。
因為壞的地方不一定。。可能要換 10個零件。。。您可以跟客戶說【修理划不來】!!
而且會很趕時間!! 建議買良品或買新的!!
反正不開機【很難報價】【無論報價多或少】【客戶都會 不開心】《--》因為客戶會跑第2家~來比較價錢。。》《

ps:【貼一張公告】。。。修好只保固7天!!
因為您是小公司【小本經營】。。。賺點小小的工錢【勉強糊口】。。。還要兼差其他的工作!!
如果要保固~保固一台LCD的錢另外算【半年 加收500元】。。【保固一年 加收1000元】!!
保固兩年【加收2000元】!!   因為所謂保固【您是還要 再拆機~视情况来修理】。。而且您不是原廠。。所以沒有零件可以修理》《

ps:如果大公司競爭力大【就可以保固1個月】。。因為零件進貨便宜。。買零件都不用運費!!
還有他們有專業的【一兩百萬的】儀器可以檢測。。知道壞那。。或3天馬上換良品【打企業的知名度】。。
可是您是小本經營。。所以不用那麼拼老命+趕進度修理LCD  ^-^

网友:
待過服務站的都自有一套對策,換過的零件在保固期內都能夠以正常
的手續跟公司申報,保固期內壞了其他零件一般都會跟顧客說明,當然
能夠再收費的就收,收不到的就自己想辦法把零件沖消掉,服務員都不想
跟顧客發生衝突或糾紛,還是年終獎金比較重要,
自己開店的眼光也要放遠一點,服務做的好一點,很自然的就可以留住顧客,
做服務有時賺有時賠,給顧客一點優惠或是免費服務,相信這顧客一直都會記得
東西壞了找你就對了.
這裡還蠻多待過大廠服務站的朋友.

网友:
待過服務站的都自有一套對策,........收不到的就自己想辦法把零件沖消掉 ...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們都會留一些零件屍體.
如遇"一修保內0"需要沖帳,就把屍體給拿出來交差-_-.

网友:
我是覺得各位大大說的都有道理,不過除非你的訂定的收費規則很清楚,或是你給客人的維修單寫的很清楚,這種事情還是看開一點,還是修吧

网友:
我是整機保固,但是面板不保,保固3個月,
要在3個月內回修的機率非常低.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面板不保 其他保3個月本人維修收費
17-19吋 700起跳
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
如要算電容保固那應該在加技術費用及專業知識費用
其實你只要稍微弄懂電子零件特性 和原廠規格
就不會有保固性問題ˊ

楼主:
看了各位大大的做法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固方式
我的做法跟海大差不多..

但是我是只保固單一維修的那一整塊..
例如修電源板的話就保固整塊電源板..
因為就像海大講的..

真正有修好,要回來的機率真的不高
目前到現在..算一算在保固內回修的總計二台
一台是真的沒修好,修好還給客人後目前好好的
第二台是被雷打中才回來.客人也自己說那是閃電打壞的
那一次我也沒跟客人拿錢
他高興的勒...這樣又留住一個客人的心了....
我覺大多數客人比較在意服務而不是價錢
貴一點,但服務好,維修品質好
相信客人還是願意上門的~

网友:
支持萬大跟海大的論點,大家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