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的零件爆掉了(這就叫電容嗎?)正:突波吸收器

楼主(2010-10-05):
廢話略,請看圖

全新品

引爆後

旁邊的電阻的外皮有點黑黑的,它還活著嗎?(借得到三用電表)
旁邊的電容皮也黑了一些,這就借不到電容表了(有想要買一把)
旁邊黑盒子上寫 310v 0.1μF,外殼沒怎樣變化,裡面會不會變質了?
角落有一顆黑黑的,不知道是啥,
對面白色的已經煙薰完成,這應該沒有大礙吧!

請告訴我該跟店員講我要買啥 ...
上面寫著 XX 511K SWDH

网友:
請問版子上
原位置的字還看的到嗎
有時看那些英文代號
可以知道是什摸元件

网友:
那是突波吸收器,一般是並聯安裝在電源AC端作保護(過電保護,多是防雷擊)之用.
如果那顆爆了,AC端保險絲也會一起燒掉,需一起更換.
如遇過電雷擊,大部分狀況損壞就僅止於此,小部分是會燒到後面的元件,整個電路最好徹底檢查看看.
至於如何買,你只要和店員說"我要買511K的突波吸收器"即可.

楼主:
to rex
板子上面只有寫代號 Z101
電阻寫 R101

to 小國
AC 端用的是無融絲斷路器
量了一下直徑約 7mm
在網路上稍微逛了一下,沒找到 511k 型的,再直接去實體店面問問看

請教 511k 是"標準的命名方式"嗎?

网友:
511K是它的規格.
不過在某些要求不是很高的電路上是可以找代用規格的.你那是啥東西的電路?

网友:
TO:版大~這顆是突波吸收器沒錯~
一般封裝依廠牌不同有深綠色~黃色或少部份藍色~

功能如小國大所說~

所謂的551K就表示55*10^1=耐壓550V
由於您突波並無標示直徑大小~所以可能要帶去材料行比對尺寸~
直徑牽涉到電流的大小~一般直徑接近就能用
但這東西大多都是固定規格的~如221.271.331.391.471.551.581
原則上這代換的計算方式可依使用電壓*2倍的方式替代~
如使用110V的電~那可用221或271或331替代~
如使用220V的電~那可用391或471替代~
如使用380V的電~那可用551或581替代~但使用380V的電一般都是用模塊了~很少用這種小顆的
因為電流提供較大~

SO...故研判板大的電路板應使用為220V的電~您只要找到391以上的突波就可代換~
這各大電子材料行均有販售...

楼主:
這個是溫度控制器,使用電壓 220v 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網路找不到?
那這個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9878201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98785399
------------------------------------------------------------
(我找對了嗎?)

网友:
不錯喔~老鼠很認真喔~多吸收一點知識~
可以以s10274chen為目標喔~現在的他才大三~
把有興趣的東西跟基礎學好~能力才會好...
能力好~用在對的事情上~錢說不定會賺得多喔~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沒錯,就是這個.
如真要要求同規格,認明"511k"即可.

楼主:
哈!關鍵字果然是關鍵,我打 突波吸收器+511k 下去找… 啥都沒有,多個"器"就是天大的差別
同時沒想到要用 510v

長知識+1

楼主:
只得跑去台中買了
解焊果然還是不行,解兩隻腳花三個小時 ...srO
焊上去倒是很快,比較害怕旁邊的東西已經被焊槍加溫加到壞掉了
接上電源 220v 沒反應…

新的問題
我拿另一個良品,量電源,有電阻(請原諒我不會看三用電表)
只知道指針會跑,到右邊四分之一處左右
焊好的這一個,量電源,無限大的電阻…
這是不是表示"變壓器"壞掉了呢?

另一問,這樣不把電阻解焊下來,可以直接量嗎?

网友:
我比較想知道
你對它做了什麼??怎麼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因為保險絲可能燒斷囉!所以不管大大您怎麼量,是量不到阻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說原本的那一個嗎?第二張圖中的突波吸收器?
那是別人玩壞的,我只是撿回來摸摸修修,看能不能撿到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保險絲可能是右邊那個黑盒子嗎?
上面寫著 310V 0.1μF

网友:
0.1μF看單位就知道是電容
保險絲標示在電路板上(不是保險絲本身)一般是F開頭
解焊要好拆
要用較高瓦數譬如60W的烙鐵
搭配吸錫槍
必要時往上堆錫增加受熱面積
板子上量電阻至少要解焊一隻腳

网友:
謝謝各位又讓我認識很多

网友:
學習到了。。標記一下^-^
【1】511k 的突波吸收器 【防雷擊】
【2】如使用220V的電~那可用391或471替代~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A:

一般來說,MOV加個熱縮套管就不會炸的像照片一樣亂七八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