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解釋電容變大的原因嗎?

楼主(2010-10-05):
一般常見電容壞掉都是容值變小。不用多想,就是壞了。
做了一陣子維修東西,對於電容變大或稍微變大也不太以為意。

但是最近碰上了電容變大造成主機板有小問題。(一修太專心就忘了拍照了)
就是主機板上有兩條插槽,只能插一條。插兩條就有一條認不出來。
一拆電容就是容值變大。

這時疑問就浮上心頭了。
1.造成電容容量變大的原理是什麼?
2.電容變大對訊號或穩定漣波的影響是什麼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主板用的電容很多種,你指的是哪一種?
2. 電容容量約大於標示值多少?  如 10uf 變成  35uf

一般鋁電容如容量變很大,電解液已變質或 鋁箔被大量腐蝕

网友:
米多力大大 能否請教一下  那固態電容損壞 都是容值變小嗎?  我的顯卡MOS燒掉  拆下兩顆16V330uf固態電容
用電容表量竟然只剩15uf  外表看起來粉新根本不會感覺有問題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電容故障點大概就是開短路及容量衰退,您的固態電容也是如此,只是怎會衰退這麼多,有可能過壓造成

网友:
另外一種狀況....

你的電容表要校正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