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353-2DS ATX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05):
這顆電源供應器是前一兩個星期有位客人抱電腦來修拆下來的,除了電腦,也拿了一些東西來修,主要故障原因,是水電施工送錯電導致東西被打壞。

a

a

a

a

這顆power就是在這場送錯電的意外中掛彩,110V的電力送成220V,一打下去絕對爆掉。
350W的電源供應器,還不錯,拆開看了之後,更是眼睛為之一亮,功率元件竟然不是隨隨便便的零件耶!修好應該蠻棒的。

a

a

a

a

送錯電,首當其衝,第一步因為後端電路失控所以先燒保險絲。

a

a

接下來,看到精彩的........兩顆大電容長高。

a

a

兩顆大電容旁邊各有一顆突波吸收器,兩顆都燒掉。

a

a

a

a

燒裂了.....威力真大。

a

a

a

a

壞掉的大電容也拆下來。

a

a

後來去挖廢板,找到合適的元件來更換。

a

a

還好橋式整流沒壞。

a

a

a

a

換完了之後,就檢查初級側功率元件囉!
輔助電源與主電源都是用單顆MOS去推動變壓器而產生的。所以MOS查過沒問題了,只好往控制MOS的元件去查。還有一顆IC忘了拍照。

a

a

看到驅動MOS的閘極的保護電阻,就順手量看看,竟然沒發現它壞了。
後來找了老半天,還用示波器去看那顆IC的波形,波形都對啊!偏偏都沒有辦法啟動(待機、PS-ON該有的電壓都到位了),終於到了最後,又回頭去查到了那顆電阻.............這時才發現,電阻壞了。

a

a

a

a

電阻打穿了一個小洞,沒仔細看還真難發現。

a

a

隔天上課,下課後去電子街買了兩顆回來換。

a

a

換好了就OK囉!MOS能夠正確動作,開關變壓器也能正確變壓了。
所有的電壓都輸出正確了。
+5VSB

a

a

3.3V

a

a

5V

a

a

12V

a

a

-12V

a

a

就這樣,完修囉!星期六日再來裝機燒機測試。

网友:
加油!相信大家都很希望能看到大大的實際!

网友:
來排隊先.....

网友:
感謝S大仔細的圖文解說
讓新手們又增加一些維修知識

网友:
哇Dell的power,感覺用料很紮實耶~S大拿起來是不是很沈啊?
我手邊也有一顆compaq的桌機拆下的,才250W可是重量不輸一般的450W ,裡面的用料塞的滿滿的~電容廠牌也不馬虎,mos固定在散熱片上的絕緣也細膩....。這類外商的桌機,品質感覺都比國內的某些品牌來的好~

楼主:
回覆 5# jackchen681

還蠻有份量的!線材的重量也蠻可觀的。功率元件就好大一顆,如果掛了真的也很傷腦筋。
電容就沒有塞很多了,不過也都蠻棒的喔!都沒有爆漿、長高的耶!
一些國際大廠,品牌電腦,設計都蠻扎實的,真的差很多,用料也有很大差別,用起來就蠻安心的。
一直想不通那位客人怎麼會裝到這顆power,他的主機不是戴爾的機子,看到電源供應器上面打戴爾的logo,那時候拆下來蠻納悶的。

网友:
送錯電的修起來怕怕的 !!

通常會壞一堆元件 !!

光是換那兩顆大電容 !! 也要不少錢哦 !!

平常留一些殺肉的備料是對的 !!!

网友:
小弟在此請教大大一個問題
圖片中有看到+12V 量測出來才11.51 這樣算正常嗎?
難到12V 輸出 可以有範圍限制? 超過才算異常???

還有 小弟之前爬文有看到
如果+12V 異常 通常+5V都會偏高
那麼+5V 要多高才算異常?

网友:
恭喜S大完修 ,又多一顆大品牌的 power可以用,哎 看看公司一堆power不知道何年何日可以修完!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有學到了。
我手上有一顆同型號,但內觀不大一樣,
想請教 S大,其中有一棕線和紛紅線,這兩條細線是連接到那裏去了?
因為是細線之應是作回授用的,只是不知是連到那一端點,可以請 S 大幫忙看一下,謝謝您了!

楼主:
回覆 8# cools0607

是的!電壓正常,因為小弟我還沒有掛上負載,所以電壓會稍微偏低一些,只要掛上負載之後,電壓便會拉上來囉!
ATX規範中,電壓範圍在正負5%以內均算正常,但負電壓的-12V、-5V的電壓則比較鬆,可以達10%。
只要不要超過這樣的限制,那麼電壓都可以算正常的。

楼主:
回覆 10# wooden

在這顆power,找不到棕色線,但仍有粉紅色線,粉紅色的線與3.3V相通,也就是說,兩者仍為同一點,而且,這條粉紅色的線是另外拉去補電用的4pin,可組成24Pin的ATX接頭,供24pin端子座的主機板使用。

网友:
哇Dell的power,感覺用料很紮實耶~S大拿起來是不是很沈啊?
我手邊也有一顆compaq的桌機拆下的,才250W可是 ...
引用 网友A:

有使用過 IBM、HP、DELL.. 的人, 大概都會有種体會.. 整体設計的真的很好.. 缺點就是一些零件市面沒得買..

像那些 Power 真的令人愛不釋手..

网友:
s10274chen大又發功了,送錯電的災情真可怕,
我想在當下爆破更剌激吧。
這樣以後遇到,可以照s10274chen的方式查修,感謝,感謝
dell這power也有可能是仿的,之前網拍一堆....
還全新的,只要600元.....

网友:
要不是之前有人問到突波吸收器
偶還天真的以為用電容就可以濾掉耶

這台破皮多處
可以想見在爆破當下
只聽到
踫踫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 S 大,收到了,印象中修過的POWER也有棕色線,只是一時忘了是那個牌子,
如果跑一下電路應可較準確地找出連接位置才對,待有空找到答案時再將結果PO上來。

网友:
解說的真詳細,我剛好也有一顆朋友不要的,剛好可以修修看!!謝謝分享。

网友:
好強  有抽絲剝繭 的精神  我吸收走噜 ^^ 3Q

网友:
哇被打到這樣.螢幕跟主板有沒有傷到阿.等看s10274chen 大的精采實例喔n_063|

楼主:
回覆 19# Dave
Dave大.........主機板還好沒被炸掉,那天直接換power給他了,就交機了。

螢幕他沒送過來,就不知道囉!可能躲過一劫吧?

网友:
真強...大大你解說的很仔細

网友:
mouta

學習到了。。
220V 能打傷  2顆大電容+【突波吸收器】。。。+看到驅動MOS【200D6】的閘極的保護電阻..

我上次110V.. 某台小音響的插頭。。。插頭的兩個銅片~上電後~被接短路~【才壞 大電電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