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改名

楼主(2010-10-06):
討論區換成Discuz! 7.2....

這讓我想到一個功能..就是會員的改名...
我比較想改回 『Y游』這個ID(是Y 不是ㄚ....)..

GOOGLE一下...有些論壇可以...許可會員有一次更改名稱的機會...所以我想...我有沒有更改的機會啦...
http://club.eset.com.cn/viewthread.php?tid=32746
http://www.junzhuan.com/viewthread.php?tid=1190013
http://www.discuz.net/thread-1657131-1-1.html

只是這樣會增加管理員負擔...
而且不知改完名後...發文數...積分...這些東西會不會消失...

网友:
一般資料庫的做法都是以 UID 流水號(如附圖紅點處來做相關資料儲存依據的, 名稱只是用來好辨識..

實務的做法, 就是每個會員都有一個基本資料的資料庫, 里面儲存的就是像上所說的 UID、名稱、加入日期、級別.. 等.. 或是像發文數、積分.. 也有可能是放在基本資料庫.. 這在資料庫規劃中, 叫做基本資料庫, 也可稱為主要資料庫..

另外像發文, 一般是另一個資料庫, 也可說是次要資料庫, 其中一定有個欄位, 和基本資料庫的 UID 對應, 這就是關連資料庫的做法..

所以在抓使用者的資料時, 只要使用這個 UID 就可到基本資料庫抓諸如使用者名稱、大頭相、級別.. 等了..

所以一般來說.. 改名稱是不會影響到相關資料的.. 除非要改 UID 這個唯一序號, 其它的相關資料庫的 UID 也要一併改..

网友:
我幫你改是不會麻煩,但是我不保證你說的那些會不會歸零,你要試試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心
不會歸零

(Dz有個功能叫道具商店,可以找一個叫改名卡的+上去)

楼主:
我幫你改是不會麻煩,但是我不保證你說的那些會不會歸零,你要試試看嗎? ...
引用 网友A:

w大肯改...就幫我改改看...

來當當白老鼠好了,畢竟用習慣原來的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