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電梯時…你會怎麼辦

楼主(2010-10-07):
全台大規模停電,媒體報導一百餘台電梯因停電受困求助一一九,消防人員用破壞工具撐開電梯門救人,有人擔心「窒息」,急欲逃出而墜樓身亡(台大醫院清潔工),以及夾人(速食店工讀生)等意外,眼見這樣的新聞經常在電視媒體發布,未見正確的觀念引導大眾,錯誤的觀念讓悲劇一再發生。所以本人願以電梯從業九年的經驗,以正確觀念分享大家:
一、        電梯乘箱非密閉體,百分之百絕無「窒息」可能。
二、        因停電或故障受困,待在乘箱內等待救援是最安全(除非火災或地震或有立即危險)。
三、        試圖自行脫困才會造成墜樓、夾人意外,原因:
(一)、故障(停電),電梯可能未到樓層(停於兩樓之間),與樓層地板有落差,自行脫困的人會因跳出未站穩而墜落電梯孔內(水源市場)。
(二)、非專業人員(管理員或住戶)以鑰匙自外開啟救援,若電梯未在當層樓,所見是一片漆黑,常人反應是一驚,失去平衡,導致墜落電梯孔內。
(三)、電梯會因為恢復供電或故障原因消失,而毫無預警地恢復運轉,造成脫困中的人被夾。
四、        載人電梯不會斷纜墜落,原因:
(一)、鋼索「直徑12mm」,通常每台三條以上,每條破斷力5960公斤,乘箱承載時安全係數設定在10以上(安全係數=鋼索之斷裂荷重/鋼索所承受之最大荷重)。
(二)、載人用電梯有超速自動煞車裝置,當電梯因外力斷纜或電器故障致超過設定速度時,煞車裝置自動啟動,乘箱不致墜落。
(三)、電視報導墜落之電梯,多為施工中電梯或大樓工程用(臨時)電梯,或簡易式載貨電梯(所以,不要貪圖一時方便搭乘「載貨電梯」)。
五、電梯故障(停電)關人,應通知負責維修之電梯公司,而非向一一九求救,大部分維修廠商都有廿四小時待命搶修人員。因一一九用破壞工具開啟門的同時,住戶必須自行負擔數萬元的修復費用。
六、只有當火災、地震或有人員受傷立即危險時,應同時通報一一九及電梯公司,先到先救,救人第一。
七、        因個人之危險行為造成傷亡,廠商無賠償義務。
附記:汽車是平面交通工具,電梯是垂直交通工具(比汽車安全),故障在所難免。單純故障(停電)發生時,應耐心等候專業廠商救援最安全。
***********************************************************
以上是轉貼網路文章
小弟我從事電梯生產十多年了,常常都會聽到某某電梯故障,有人受傷等等的事件。
雖然我那時從事的是內勤,但一些觀念上還懂一些,覺得一般人較容易誤解的地方:

1.受困電梯時,是不會窒息的,因為不是密閉式空間

2.國外的電梯天井上的是逃生口,但台灣的是救生口,也就是你要按下緊急按扭,等待求援,
  不要自己爬上去,不設樓梯就是不要去爬上去,以免發生危險。

3.不要以為自已有電梯的鑰匙,打開後電梯就停在你的樓層,有很多人就是這樣掉下去的。

4.鋼索就算斷了,也不會失速往下墜,還有其它安全煞車裝置(電影是騙人的)
   但貨梯的安全就不夠了,所以不要搭貨梯。

5.電梯是交通工具,所以搭乘時,也要住意安全。

网友:
說的好
但可能真的很多人會被電影誤導吧

在電梯的安全系統中
幾乎都是採用多重連動的安全裝制(PS也許會有故障,但還是機率低)
在正常的操作下
鋼鎖斷烈後會"釋放"出煞車卡鉗,夾住導軌

車廂頂的逃生口(或救生口)也有安全連動
只要被意外推開
會讓安全開關啟動
此時的電梯會立即停車

內外門板通常是連鎖裝置
但在車廂未樓層定位時
內外門不連鎖
如非得緊急打開內外門板
需先將電梯主機電源關閉
以免造成內門板驅動馬達受損

在停電時因為緊張或緊急需強制開啟門板時
需先人工切斷電梯主機開關
以免當開啟中市電(或緊急電源)的啟動
造成主機控制電腦規零、定位時的異常動作而衍生安全問題

Mac

网友:
重點是在於 [搭載的是載人的電梯]  還是 [貨梯]  ,  如果是貨梯的話就有可能斷鋼索 , 直接墜落地面 !!

我知道的案例就有兩三起 !! 很恐怖的 ~~~  掉下來裡面人外表看起來好好的 , 但是五臟六腑移位 !!!

另外 載人的電梯  除了機器 安全裝置以外  ,  還設有失速緊急停止裝置 , 當電梯速度超速 , 利用 離心力原理 ,  會

起動該裝置 , 則電梯會立刻停止所有動作 !! 並且警報聲大做 !! 電梯每年都要通過安全檢查的 !!!

网友:

其實還好。。最倒楣的就是電影的劇情~淹水到了1樓。。。結果你電梯還坐到【地下一樓】。。。
結果就被淹死了  》《

网友:
掉下來裡面人外表看起來好好的 , 但是五臟六腑移位 !!!
引用 网友A:

說到這個我曾聽過一個說法,就是被困者在電梯落地的那一瞬間往上跳可以倖免於難.
這種說法有根據嗎?
(不瞞大家,我是數理化白痴,問這白痴問題-_-)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不是機器,無法在電梯著地前即時跳起, 且落地前速度已很大,也跳不起.
載人電梯不會高速滑落,只有載貨電梯可能會發生.
所以絕對不可塔乘載貨電梯.

网友:
最近有一條新聞, 車用升降機出問題把車子壓扁了!!

請問車用的升降機, 和一般的電梯有相同嗎?

人和車子一起進去, 安全嗎?

网友:
回覆5# 小國

最好的作法,是屈膝,讓腳類似彈簧般,腳不施力,放鬆,能在掉落停止的瞬間,緩衝強大的力量,避免造成人體受傷,就如同我們由高處往下跳,我們會屈膝著地一般。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不太可能會發生的 !! 因為一般電梯坑內會有一組維修用的開關 !!

如果淹水了必會讓開關短路 , 正常的話會電梯會停止才對 !!

P.S: 電梯坑內還有一些極限開關 , 這些要是作動的話 , 電梯也是會停止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承如樓上幾位所說的 , 人不可能在墜落時跳起來 !!

而且電梯坑內有大型的緩衝彈簧 , 如果你真的可以跳起 !!

那麼等電梯衝擊到緩衝彈簧時 , 再反彈回來那人一樣是無解 !!!

可能會更慘 ~~~~

网友:
回復  小國

承如樓上幾位所說的 , 人不可能在墜落時跳起來 !!

而且電梯坑內有大型的緩衝彈簧 , 如果你真 ...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一個問題.. 請指教..

雖然電梯有多重保護, 但假設還是下墜了, 躺著會不會比較好.. 在單位面積受力比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個人覺得還是屈膝蹲著會比較好 !!

要是躺著那麼人的重要器官直接接觸 , 應該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吧 ??

网友:
有一個破除流言的節目,測試說當以半蹲承受落下衝擊時,其身體承受的G力會較站直要低,所以若是真的遇到,還是採半蹲姿勢較安全~

网友:
有一個破除流言的節目,測試說當以半蹲承受落下衝擊時,其身體承受的G力會較站直要低,所以若是真的遇到, ...
引用 网友E:

探索頻道的"流言終結者"節目就有探討過電梯問題,包含墜落時人跳起來與

恐怖電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破壞電梯達成恐怖墜落時費了好大力才完整

破壞,其實載人的電梯是很安全的,貨梯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好不要坐貨梯,以前就有同事下班前坐貨梯,結果不知怎麼的,
突然從三樓掉到一樓,當事嚇了一大跳! 因為樓層不高,還好沒事。

現在有很多大樓的電梯保養並非找原廠來,大家都為了省錢,
但有些零件就只有原廠有,想要找代用的,尺寸不合,會不會因此少了一層保障,
也只有保養人員才知。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貨梯好壞差很多,有的是老闆隨便請人做的...

像以前我服務的公司貨梯好像是油壓的,每次開堆高機的都得停好車

跑出來按電梯再跑上二樓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