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TASHEET

楼主(2010-10-07):
哪一位大大有MP9141ES的DATASHEET,我一直找不到,可否慷慨解曩一下

网友:
一个液晶显示器一个降压快烧坏了,型号是 MP9141ES,不知到参数用什么代换,是8脚DIP的,是12V转5V用的,查来查去只找到这么点资料。

最后找到可以用FP6182代换,FP6182的资料我发在下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下。

dc/dc升降压ic aat1346/1348替代act4060 mp1410/9141
aat1346降压ic   ec9410 ec9410c ec9483 ec5561 ec5461 ec9401 aat1346a aat1102 aat1501a  act4060 mp1410 mp9141 mp1518 mp1430 mp1542 mp1029 mp1015 apw7137 yb1520 yb1518

  1.    参数:12v转5v和3.3v 2a  sop-8
  2.    适用范围:pdvd cardvd voip(apsl) 数码像框
3.    aat1346代替act4061 mps1410  pin to pin通用

to:盧大
從對岸網站
只查到這些資料
您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啦

楼主:
那應該是穩壓IC喔
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