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478 主機板+DDR2+PCI-E16 主機板

楼主(2010-10-07):
大家搞維修的可能手上都有些前朝遺臣, 像是 478 的 CPU..

其實我現在手上還有幾個 P4 478 腳位的 CPU.. 支援 HT 的..

這類的 CPU 中古行情還有 500-800 的價格, 放著也是浪貴..

另一個是 RAM 的問題, 雖然說現在 RAM 價格低的不像話, 但 DDR 512MB 新品還要 600-700 之間.. 但 DDR2 RAM 價格就便宜多了..

所以有個想法, 如何讓這些 478 的 CPU 老樹逢春, 可以使用目前的 DDR2 RAM 及 PCI-E 16 顯示卡以及 SATA 硬碟..

所以如附圖所示的主機板, 我想可能是一種解決方式, 不過這種主機板可能是特製的.. 不知大家有無使用上的經驗, 可否分享一下..

THKS..

以下是摘自網路該主機板的規格說明:

-- 800MHz/533MHzInter Pentium 4(Northwood)Socket478 CPU
    Inter Pentium4(Willamette内核)Socket478 CPU
    Inter Celeron D(Prescott内核)Socket478 CPU
-- 支援 DDR2 記憶體 / PCI-E 顯卡 (不用再含淚買貴貴的DDR1記憶體跟AGP顯卡)
-- Intel G31 / ICH7 晶片組 (小合板)
-- 雙通道 DDRII 667/800 DIMM *2 (最高可支援至2G)
-- 內建 GMA950 顯示/ 網路/ 音效/ PCI-E / SATAII

借一張該網站的圖:

网友:
其實也不算是特製的,就是把478搭上比較後期的晶片組,但廠商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廠,相容性、穩定性及保固都是要注意的問題。

且這類板子大多精簡電路,尤其是CPU供電部分,搭配478末代FSB800 1M L2的Prescott核心(俗稱噴火龍)可能會有穩定性問題。

网友: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印像中各大廠好像都有推出過類似的產品,
只是量都很少(因為推新規格的比較搶手)!
現在應該大廠們的產品都找不到這種的規格了,
如果有的話,我想應該會滿搶手的哦,因為現在的478時代的電腦,
應該也都壞得差不多了!
不過再換個角度想,如果是我的話,應該不會再投資478的規格了,
因為換這樣的主機板,倒不如連CPU都換掉,換更新的主機板,
也差不了多少錢!
而且像狼大講的,保固真的是要考慮!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21987323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7309510
這能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價格不是很美..

而且相容性在其說明中, 也不敢保證..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219873230

這能用嗎?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其實這轉接卡並不實用,因為支援的主機板晶片組都已經很舊了,而支援的cpu也有限制

# Supported CPUs:
# Intel 845G/GV/P Pentium 4, Celeron and Celeron D with 400/533 MHz FSB
# Intel 845GL/PL Pentium 4, Celeron and Celeron D with 400 MHz FSB
# Intel 848P Pentium 4, Celeron and Celeron D with 400/533/800 MHz FSB
# Intel 865G/PE Pentium 4, Celeron and Celeron D with 400/533/800 MHz FSB
# Intel 865P Pentium 4, Celeron and Celeron D with 400/533 MHz FSB
# Intel 915G/GV/P Pentium 4 and Celeron D with 533/800 MHz FSB
# Intel 945G/P/GC Pentium 4 and Celeron D with 533/800/1066 MHz FSB
# Intel 945PL/GZ Pentium 4 and Celeron D with 533/800 MHz FSB

# Supported Motherboards:
# Intel 865G/PE with 400/533/800 MHz FSB
# Intel 865P with 400/533 MHz FSB
# Intel 915G/GV/P with 533/800 MHz FSB
# Intel 945G/P/GC with 533/800/1066 MHz FSB
# Intel 945PL/GZ with 533/800 MHz FSB
# SIS, VIA and NVIDIA chipsets with 533/800 MHz FSB

個人認為,如果真的有心想一次就把電腦升級,要換就一次把intel Socket 478這一世代的零件全部換掉,畢竟現在已經是intel Socket 775、Socket 1156、Socket 1366的時代了
而且有許多新出的規格(例如sata2、DDR2、PCI-E)是intel Socket 478這一世代的主機板晶片組所無法很完整的支援了,而且要買舊規格的二手零組件的價格甚至比新一代規格的新品還來的貴

楼主:
且這類板子大多精簡電路,尤其是CPU供電部分,搭配478末代FSB800 1M L2的Prescott核心(俗稱噴火龍)可能會有穩定性問題。
引用 网友B:

對哦, 看起來這個 CPU 電源供電只有兩相..

原本想買片試試.. 這下子不用考慮了..

网友:
如果手上是northwood(L2 512K)的末代HT高時脈CPU,還是可以考慮將其復活。

网友:
個人淺見, 如果真想留用CPU和RAM的話, 或許找早期915或945晶片組的中古478板子, 對舊CPU的支援度會比較好.

网友:
要945以後晶片組的板會比較好....我剛好就缺一張

网友:
其實也不算是特製的,就是把478搭上比較後期的晶片組,但廠商大多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廠,相容性、穩定性及保固都是要注意的問題。

且這類板子大多精簡電路,尤其是CPU供電部分,搭配478末代FSB800 1M L2的Prescott核心(俗稱噴火龍)可能會有穩定性問題。
引用 网友B:

大家快來看我的噴火龍~

---------------------------------------------------------------------------------------------------------------

這溫度真是...

网友:
E0已經是比較後期的步進,這顆的特點是待機下溫度就不低,且原廠就已經搭配銅芯鋁放射鰭片設計散熱風扇。

网友:
478有ht..要配865或875晶片才ok....小弟不才.手上也有幾顆.但是除了asus的p4p800及p4c800外.其他的都好像不大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