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楼主:
!!![系統偵測到廣告阻擋軟體]!!!

那麼希望您將痞酷網設定為白名單。

並請在上論壇的時候,動動您的手指,用行動支持我們,

電腦真的是越新的越好?

网友(2010-10-07):
我前幾天把自己所用P3等級的"骨灰級"電腦拿來小升級了一下.
CPU還是用P3 800EB,記憶體由256+(128*2)=512變成了256*3=768;
光碟機換成16X DVDROM
顯卡沿用SIS6326 8MB,OS重灌XP SP3+IE7.
結果經實測,除一般網頁外它所能玩的東西還真多:
1.可看PPS,且全螢幕下還很順(可是YOUTUBE全螢幕竟然會LAG?怪怪.)
2.攝影手機的3GP格式影片播放(使用QUICKTIME)
3.MS OFFICE 2000文書處理
4.網頁ON LINE遊戲(即我之前文所提到的4399戰將傳奇)
5.播放DVD片
我想除了遊戲或是專業用功能之外,一般電腦使用者所會用到的功能大概就是以上這些了吧?
而這些功能在我這台已是十餘年前架構,整套花不到800元(不含螢幕)的骨灰機上還是跑的嚇嚇叫.
看來,骨灰級電腦還是非常有用的哩.
下次試試看,把記憶體加到最高1.5G(512*3),CPU再換成P3 1G(主機板所能搭的最高等級元件),再看看還能玩些啥樣的東西.
(不過512的168PIN SDRAM還真的是有點給他貴-_-)

网友:
sdram 512m,算是高單價的東西,除非手上自己有,不然連二手的都超貴。
期待你的分享文,看看P3機種的最佳效能,能夠發揮到什麼地步!

网友:
我真的很怕熱.. 像現在的 CPU 真的都很熱情..

我現在都還在用 478 及 775 P4D 的主機板..

就像 li14 大所說的, 一些舊品的零件並不見得便宜, 所以這也是考量之一..

以 478 及 775 來說, 零件的價格還在可接受之內..

网友:
其實電腦在文書上的部份的話,用到的效能並不會很多,
例如大大所使用那5項都是基本的功能,
只要是時脈在1G左右的CPU,記憶體512M以上,其實就可以跑得順了!
如果大大將IE7改成IE6的話,應該吃記憶體的情況就會減少,這樣會更順!
而且現在的電腦都強調CPU時脈多快,快取多大,個人覺得其實都是多餘的,
想想看,如果把4核心的CPU加4G的記憶體,拿來搭配32X-CD ROM跟5400轉的IDE硬碟,
我相信也不會強到那裡去!
因為週邊都跟不上CPU的速度,CPU跟RAM的廠商們一直推出速度快的產品,
但是其他週邊還是一樣慢,最後還是被拖累,跟本跑不出效能來!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淺見,如有不對之處,請大大們多指教!
不過小國大的這台骨董級PC,升級後,真的夠那些純文書或是上網的人用了!

楼主:
我手上是有顆370 CELERON 1G(100外頻的)
不過要用在這片MB上需要重刷BIOS,我得要先找台1.44軟碟機.
顯示卡再換成AGP 4X 64M的
到這兒都還只是小錢(軟碟機幾十塊,顯示卡大概200)
可是看到記憶體....痾....512一條最低也要300
3條就要快一張小朋友了...貴啊-_-

网友:
我現在還在用P III 1G的。當動物機。

以前還會買舊板來用。現在會修一點東西了,要用到丟掉就更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相同配備(370 CELERON 1G)  , 我發現一般單獨表現上是還可以啦 !!

但是要多工的話就會有點 LAG ~~

當你壓縮或解壓縮同時 , 播放影片就 ....................

其實 你要只要滿足作業系統的要求 !! 像 XP 至少要 512 以上的 ram 跑起來比較順啦 !!

另外顯卡也是一個影響因素 !! 這樣子一般的文書等小遊戲都可以接受的 !!

楼主:
我這台電腦之前灌的是WIN2000和OPENOFFICE.
但遇到兩個無解的問題:
1.前一陣子拿到一台NOKIA 7370,結果NOKIA原廠提供的連線軟體只能支援XP以上,2000不支援;
2.剛好也是這陣子需要打存證信函,結果郵局網站所提供的存證信函格式OPENOFFICE竟然無法正常顯示(原先格式上的字格用OPENOFFICE開啟之後完全顯示不出來,非得要用MSOFFICE才能正常顯示).
不得已之下只能全加入M$一族.
唉,這就是所謂的"強迫升級"嗎?-_-

网友:
我剛才~才為一台 【 IBM A50】的RAM  由512M-->【升級】1024M【1G】
跑的速度才比較快^-^
80G的IDE硬碟跑的超慢的。。。後來我【【換上  320G SATA的硬碟】】】就好很多了^-^

=================================
ps:上次花了 5個小時。。在搞舊的電腦。。。DVD挑片!! 用4G 創見的行動碟才搞定》《
灌完後。。發現【80G的IDE硬碟】有幾個磁軌壞掉。。白做工><
幸好我有萬用的   一鍵安裝到底的winxp【簡體版】才搞定^-^   不用5個小時~一直對著螢幕發呆。。。》《

ps:剛才【也就是兩個禮拜後。。】  咱花一個小時【清電腦的灰塵】與裝RAM
一個小時灌軟體。。又花了兩個小時。。所以舊電腦很花時間的》《

ps:是2004年IBM A50 P4 2.8GHz / 512MB RAM / 80GB HDD 15吋液晶螢幕
ps:原來的 80GB HDD是seagate的 5年过保了。。本来咱還以為是IBM的硬碟。。想看看嫩不能【撐個十年】^-^
結果不是》《

ps:不過要謝謝。。那位幫我搬運的先生【送我IBM鍵盤+高級滑鼠】。。第一次有IBM的鍵盤+主機^-^
之前只有Lenovo的!! 會英文打字的人。。會比較注重【鍵盤的質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惜物網的戰利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是惜物網的戰利品!!

ps:裝了1G的ram[DDR-400]後~除了【開機比較慢以外】。。其他都還不錯^-^
開機與進入xp可以聽到硬碟的聲音一直在跑。。。執行小程式。。硬碟都是0.5秒【閃一下】就執行完畢了^-^

ps:我的C碟 【放的系統winxp資料 也大概 2.2G】...執行速度比較快   [資料/RAM==2/1]
之前 在大潤發買的【winxp資料    4G】RAM:512M    [資料/RAM==4/0.512==8]
速度就差了 好幾倍!!
ps:所以 有些網友喜歡用 4G的RAM...因為 硬碟資料也大概 4G。。
這樣硬碟  比較不用跑很快。。可以延長硬碟的使用期限^-^
《--》2010年大家的電腦記憶體【應該隨便都是2G~4G】【DDR-800或 1333MHZ】^-^  所以硬碟可以用更久^-^

网友:
那我那台土拉丁配694T主機板PC133 512MB*2不知道會不會好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裝1G跑應該還可以應付一般作業....不過顯示只有4X的AGP, 會變成效能瓶頸就是.

网友:
我喜歡asus p4p800版子+p4/2.8g/800*512的cpu...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