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19吋被修過又壞掉的電源板!!

楼主(2010-10-07):
這台..不過電.拆開看到一堆電容爆掉..電路板又燒的很黑''
心想換一換 補悍一下 又有賺了如圖一 換好電容後....剩下1000u50v 大顆 擠一下 在用矽膠固定就好
之後上電..還是沒電  12v 5v都沒出來....發現...250v的保險斯也燒黑了

先別急既然保險都會燒壞  往後檢查..mos...發現 又真的短路了.
用k2645代用..查過規格..因該ok好的是長這樣

換上還是不行........街到公司電話先處理公司事情..隔天在查.....
發現...背後pwm IC  SG6841 多腳位對地幾乎快短路...正常因該可以量到裡面的esd二極體才對阿...pin3=3.5V   pin7=0V  心想一定完全壞掉了~~!!  這部分沒拍查的過程
大家看一下  換好的ic吧~~~!!

.....結果  12v  5v  都出來  燈管也亮了...不過我傻眼的ˊ事情出來了  大家看圖

怎麼辦...

怎麼辦...

真的面板有問題

真的面板有問題

打電話給客戶詢問...客戶說''    沒問題阿  本來就這樣  明天去拿機子..ㄊ很開心的付錢  我很失落的...收錢(這樣還要修???????)

网友:
真是一個節儉的客戶啊!

最後面那張照片的長方型是什麼??

楼主:
真是一個節儉的客戶啊!

最後面那張照片的長方型是什麼??
引用 网友A:

無訊號輸入阿''

网友:
無訊號輸入阿''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右下方的透明白區塊!

网友:
我剛遠遠看已為一隻  壁虎

网友:
用到耐壓50v的我還不太捨得用@@

那麼大一顆,會很擠吧...

但只剩50V能用的話,真的要喬一喬位子了

网友:
是傳說中的雪花嗎 ?   那問題 是不是 AD 部份的問題 ?   如果是就不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螢幕破了

楼主:
用到耐壓50v的我還不太捨得用@@

那麼大一顆,會很擠吧...

但只剩50V能用的話,真的要喬一喬位子了 ...
引用 网友D:

50V 一堆....之前從學校 拿回一堆 哈哈

楼主:
是傳說中的雪花嗎 ?   那問題 是不是 AD 部份的問題 ?   如果是就不妙了
引用 网友C:

是面板的問題說  qq

网友:
最後一張圖應該是螢幕破了

网友:
最後一張面板破裂,這樣因該可以換新螢幕,這麼節儉客戶真少見

楼主:
刺青店的老伯...明明就有22吋在用  那台不知道修來幹麼的

网友:
刺青店的老伯...明明就有22吋在用  那台不知道修來幹麼的
引用 网友B:

說不定是用來看監視器畫面的.....最近很多這種的~~
螢幕明明面版有問題~~還是要修..我還遇過2條直亮線的..
原本以為是我修壞的...一問之下...他說本來就這樣...
反正一開始也是要我修會自動關機的問題...修好之後他也很開心的付錢..
我卻是已經被嚇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喔..原來是這樣.
但有些不誠實的客人會跟你魯...碰到這種你降價少收點他會接受,因為他心理
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他跟你魯的目的就是希望你降價..
心理知道就好.
碰過幾個這種的.
只有1個魯太兇,後來我撕下保固貼紙.免費.但告訴他:
以後你家的任何電器我一律拒修.

网友:
竟然螢幕是壞的~一大隻蟲在上面還可用~
真是既節省又環保~
以後大家有東西壞了要盡量修,不要動不動就買新的

网友:
能省則省,有的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