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單相三線式220V/三相三線式220V變壓器維修

楼主(2010-10-08):
今天真是過的充實,完成了流動廁所安裝的年度浩大工程壯舉之後的粗工,又立即冒著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的氣候,一路殺到旗山朋友那裡看那台自動點籽機.
烏龍案例就不多加撰述了!
緊接著,殺回杉林朋友家.
根據朋友電話中述說:電梯(其實是用一般的天車改裝的貨梯)變壓器故障,不啟動了!
先來看看這台變壓器(如標題)
這台變壓器的電源線路其實滿簡單的
單相三線式220V電源通過電磁接觸器作為啟動控制,再經過閘刀開關,進入變壓器內部進行變電,然後三相三線式輸出,經過閘刀開關之後輸出到負載.
先來看看這顆控制啟動的電磁接觸器
別問粗工為何圖片看起來,線路好像滿複雜的,因為乍看之下真的很複雜@@"
這是之前的裝修人員的傑作........
首先跟大家說明一下電工領域的基本常識
這種裝置稱為(電磁接觸器)
加上積熱電驛(歐馬離類)之後稱為(電磁開關)
準備檢查電磁接觸器之際,粗工詢問朋友電源是否關閉?
朋友回答已經關了.
粗工直覺怪怪滴,於是拿起電表測量電源側.......哇靠.....單相三線220V電源到齊>"<,根本沒關!
朋友在一旁傻呼呼的說:不是把閘刀開關給關了就沒電了嗎?
.....................那是二次側.......差一點兒被友人給害慘...........粗工無言以對.............
算了,天色已晚,粗工在外一整天了,粗工老婆還在攤子獨挑大樑.........沒關電就只好硬上了!
首先測量電磁線圈(這是控制的首要元件,電磁線圈開路,表示燒毀,電磁線圈無動作).
下圖中的兩個紅框(分別標示21,22)接點,就是電磁線圈的兩端,用歐姆擋測量這兩點,如果指針不動,表示開路,漆包線燒斷!
確定電磁線圈開路了,準備更換新品
再來一張粗工用手拿著拍的圖片,看看這顆電磁接觸器的大小
先拆卸故障品........光看到周圍的控制線,粗工有點眼花,控制線是進入下圖這個控制箱的
其實控制線路沒這麼複雜,搞清楚之後進行(有電)施工拆卸!
然後裝上新品........
看看完工圖
跟故障的電磁接觸器那張圖比較一下,周圍的控制線路是不是比較簡單明瞭多了?
真是服了之前的裝修仁兄,竟然用多蕊訊號線充當控制線,訊號線本身很細,怕負荷不了電磁線圈,還將多條訊號線合併在一起充當多合一控制線的障眼法@@"
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總之,換裝好之後啟動測試正常,收工!
來一張完工之後的圖
趕緊殺去攤子.........

网友:
粗工大 ~利害拉 ~.
哪一顆 ~怎麼那樣濕~

网友:
哇!電磁開關線路那麼多,真得眼花撩亂.........
會燒壞也真的蠻猛的,不知道是怎樣被燒毀的。

呃!...........那個倒置的水桶,該不會是「椅子」吧?

网友A:
MS看起來很濕,好像有潑到水一樣,周圍環境不像濕氣很重的樣子,MS要不要用箱子裝起來,應該可以撐比較久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從粗工大的拍照角度,以及那個水桶底部中央比邊緣乾淨的情況看來,應該是椅子
您真內行

网友:
把單相改成三相的用途何在??
(應該不會比較省電吧!)

楼主:
粗工大 ~利害拉 ~.
哪一顆 ~怎麼那樣濕~
引用 网友A:
MS看起來很濕,好像有潑到水一樣,周圍環境不像濕氣很重的樣子,MS要不要用箱子裝起來,應該可以撐比較久喔! ...
引用 网友C:

報告carzy1kimo大&westkimi 大
您們真是觀察入微.....
粗工本來沒打算提
既然被大大們發現了,粗工不得不抱怨一下那位天才友人
那不是水氣,是油~類似W40
粗工友人看電磁接觸器不會動了,就拿來噴上的n_043|
粗工到達現場看了之後很傻眼.............
市電220V耶~
所以粗工在文中提到很無言..............
電源沒關閉還跟粗工斬釘截鐵說:已經關了.........只是其中無言之一n_165|
粗工當時很嚴厲的跟他說:W40不是絕緣油,可能會導致電源(秀逗)......
有電施工硬上之際,粗工還真怕那油氣導電..........
把單相改成三相的用途何在??
(應該不會比較省電吧!)
引用 网友D:

這粗工也要好好稱讚之前的裝配人員了..........
當初安裝天車作為貨物電梯,竟然使用三相馬達n_040|
明知道用戶只有單相電...........
這擺明著要在添購這台變壓器了...........
不知當初友人被海削了多少...........

网友:
WD40還不會導電拉~~~~~
只是~~活電噴WD40還真的拿生命開玩笑....
要是出點火花....可是會引爆耶....

网友:
220V 活線作業~
果然粗工大大 真是藝高人膽大.
110V 我都不敢活線作業了 >"<~

楼主:
220V 活線作業~
果然粗工大大 真是藝高人膽大.
110V 我都不敢活線作業了 >" ...
引用 网友E:

黑衣哥,不瞞您說,粗工也怕的快閃尿了~~~
誰說水電工不怕電的
粗工就是最怕電的那個n_022|
依照常理而言,越怕才越會閃,不會置身險地,粗心大意!
您說是吧!

网友:
有些情況下,活電作業是無法避免的
我個人都是在測量完成後,拆一條線就用電火布包起來後再拆另一條
要懂得怕才會小心應對

网友:
看來我還真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
每次只要看到這種市電要做配線變果或更換,
都覺得好像在跟他拼命一樣,
上次要換家裡的冷氣插座時,也是活線做業,
退一條換一條,好怕「燒帕電」
真佩服粗工大的專業與膽量。

网友:
粗工人搏命演出,"足驚人",一個不小心可會讓Wish大的"雞"滯銷的!

网友:
原來那各是WD40噴的~~清接點也要接點沒斷線才有用~~不過應該沒有人用WD40噴MC才對吧
話說今天修一下我家的單切開關~古早式的那種~~想說怎嚜可能不通~~後來突然想到順興大教的祕技
只不過今天我是用恐龍的金屬保護油噴一下在按壓100下~~他就通了~~看到按鍵接觸不'良就想起順興大的諄諄教誨~~哈哈哈

粗工大馬上找來一顆三菱的MC~~想必都有留良品起來的習慣~~`(是我猜錯嗎?該不會是去買的吧)

楼主:
有些情況下,活電作業是無法避免的
我個人都是在測量完成後,拆一條線就用電火布包起來後再拆另一條
要懂得怕 ...
引用 网友F:

內行的擋較久n_116|
看來我還真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引用 网友G:

大大客氣了,互相研究~
每次只要看到這種市電要做配線變果或更換,
都覺得好像在跟他拼命一樣,
上次要換家裡的冷氣插座時,也是活 ...
引用 网友H:

阿碰大不知道當時粗工(加冷筍)
粗工人搏命演出,"足驚人",一個不小心可會讓Wish大的"雞"滯銷的!
引用 网友I:

您有所不知,這就是終極計畫.............改賣乳鴿
原來那各是WD40噴的~~清接點也要接點沒斷線才有用~~不過應該沒有人用WD40噴MC才對吧
話說今天修一下我家的 ...
引用 网友J:

那顆(米字必須馬步雷躲)是備品!

网友(2011-01-25):
回复 楼主:
小弟不才,請問一下粗工大,以下的接點的data sheet 謝謝

网友:
電梯要上下跑,也就是正反轉,當然用3相的電,方便控制,只要隨意更換兩條電源線,就可以改變轉向。

楼主:
回复 网友K:

1.常閉接點一次側
2.常開接點一次側
3.電源側
4.電源側
5.電源側
6.常開接點一次側
6.的後面還有一個激磁線圈接點(1)
7.常閉接點一次側
8.常閉接點二次側
9.常開接點二次側
10.電源負載側
11.電源負載側
12.電源負載側
13.常開接點二次側
13.底下還有一個激磁線圈接點(2)
14.常閉接點二次側
激磁線圈接點(1)(2)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測量導通=正常,不導通=開路(線圈燒斷)故障

网友:
那個......建議一下,既然配電箱就在旁邊,找個時間把MC搬進去吧....那才是它的家,而且還蠻寬敞的(順便幫它配個TC).
另,閘刀換掉,用NFB吧.....同樣住配電箱.

网友:
回复 楼主:

對於這方面的知識不是隨便可以學得到的~尤由是在220vX3=660V活電作業下完成
謝謝粗工大的解說,真的很詳細~

网友:
有些情況下,活電作業是無法避免的
我個人都是在測量完成後,拆一條線就用電火布包起來後再拆另一條
要懂得怕 ...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是這樣用n_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