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流動廁所野外安裝過程

楼主(2010-10-08):
廢話不多說,馬上進入主題!
主角就是下圖的流動廁所囉,安裝地點就是廁所背後角落.
來個安裝地點特寫,粗工已經事先稍微整地了.
注意看紅框處,猜猜是瞎咪哇哥
來個近拍看看
原來是檳榔樹頭,再靠近點兒進拍
不就是普通腐朽的樹頭嘛,有啥好看的?
內藏玄機唷~
讓粗工來揭開神秘的檳榔樹頭
看出來了嗎?
來張近拍看清楚點兒
|阿~鳥~微~~~紅螞蟻還是火蟻的窩,粗工用鋤頭直搗蟻穴,各位看看萬蟻竄動的圖片.....
為了近拍萬蟻傾巢而出的畫面,粗工蹲下微距拍攝之際,這些螞蟻雄兵立即由粗工的腳,以及相機背帶往上爬上粗工身上,短短幾秒鐘就已經就攻擊位置,開始咬粗工了.....
幸好粗工對蟻酸不會產生敏感,只是被咬的好痛阿:on_071|
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on_046|
看到這畫面,各位大大是否覺得此情此景很熟悉的感覺?
白蛇傳裡的水淹金山寺對吧!:on_016|
粗工冒著被紅蟻攻擊危險,在萬蟻竄動中移除樹頭,真是刺激阿:on_073|
為了令各位大大有臨場感,粗工豁出去了,來個超微距近拍,搏命演出啦~~~:on_017|
再來一張,紅蟻長官出來了,帶翅的...........
好了,整棵樹頭把它給鏟除了

再次整地,將安裝地點周圍清出一條溝準備作擋土

看看粗工用來作擋土粗活兒的材料
徒手搬運磚塊的過程就不多加詳述了................累阿.........:on_058|
接下來準備施工了........
先將磚塊灑水,讓磚塊溼透,這個目的是為了讓磚塊與水泥有更好的接著~
粗工就先搬一趟作示範,意思意思就好..........後面還有130塊磚頭等著粗工搬:on_018|
先將擋土作起來
再來一張
好了,放著等水泥乾............兩三天後(因為天氣以及粗工種種因素,又拖了幾天:on_067|.....
接下來準備舖底了
將安裝位置整平
開始舖囉~~~
先舖這樣,因為....目前舖底範圍差不多是廁所範圍.....等它乾(因為天氣以及粗工因素,又過了兩三天,工程真是浩大:on_049|)
兩三天後,將廁所歸定位看看.......
哇塞......剛剛好耶......:on_047|
繼續舖完週邊.......今天一定要給它完工落成+啟用............:on_022|

再來一張不同角度特寫
打鐵趁熱,接著開始裝配管路
首先請容許粗工唱首歌......每塞共A壁密~~~~~~
就是(塞共)啦~~~~:on_043|
各位看官啊~來近一點參考看看我們的(塞共)孔:on_034|
裝配好了的(塞共)
 此時天氣有點不尋常..風雲變色>"<...加緊趕工.....
看看給排水位置
看看裝配好之後的圖
完........工了............好感動:on_002|
耽擱了一年多........今日終於將這浩大工程給完成了.........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on_022|
粗工的朋友含莘如苦...憋了一年多後,從明天開始,終於可以在溫室解放了:on_003|
此時.......連上天都為粗工的壯舉感動落淚........嚎啕大哭.........:on_057|
瞬間暴雨+強風+雷公:on_121|~~~~~~緊酸~~~~~~:on_090|

网友:
痾...這個,小弟我倒有個疑問;
這樣子直排不會造成"香"氣四溢,蒼蠅亂舞嗎@@?
我在台北這兒常看到的流動廁所大都是儲糞式,存到一定程度再清出來處理掉的.
.
另外再請問粗工大,像是砌磚牆所要用的水泥與沙比例大概是多少?

网友:
看完後覺得粗工大真的超厲害的

凡事都自己來...

只是排泄物會順著水流走嗎....?

感覺會先掉到旁邊雜草中...

网友:
很精彩的 安置過程^-^
【1】這是要做給 客人或【女士】上廁所用的。。。
男生 隨便挖個坑就行了。。。
【2】我有看過的~  原住民同胞住的組合屋+【2尺x2尺】的糞坑。。。
旁邊  有兩塊大塊厚重的木板【隔著】。。。就不拍踩到【塞】了^-^

网友:
流動廁所有夠重的,要把它弄上去平台還真不簡單,大概要兩三個人合作了。

网友:
嗯!首先也是恭喜大大完工啊!
不過我也很好奇,粗工大的(塞共)直接放在外面,
不會有味道嗎?

网友:
敬請期待粗工&火蟻大戰第二集"紅火蟻的復仇之不要在我頭上大小便"

网友:
......這流動廁所....還真的隨隨便便就給他蓋好了......
連排水位置都省下了麻煩步驟........

現在的雷達~~~好用耶~~~噴一噴~~~就不怕紅蟻上身拉......不過超貴的......

网友:
嗯!首先也是恭喜大大完工啊!
不過我也很好奇,粗工大的(塞共)直接放在外面,
不會有味道嗎? ...
引用 网友A:

    流動廁所很方便的~~下方有簡易的化糞池.......排放量不大的話...不會很臭....
隨之而來的是...蒼蠅比較多...

网友:
這個流動廁所在工地常見到, 不知在里面使用時會不會很熱?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起來沒家裡面的舒適是肯定的,小小的空間要塞下馬桶跟洗手臺
我之前有去使用時是傍晚了,所以熱不熱這個就不清楚了,中午又有陽光直射應該會熱到爆吧
還是現在的裡面有加風扇?

楼主:
痾...這個,小弟我倒有個疑問;
這樣子直排不會造成"香"氣四溢,蒼蠅亂舞嗎@@?
我在台北這兒常看到的流動廁所 ...
引用 网友C:

順大已經有提到,流動廁所本身即有化糞池~
化糞池的功能就不多加闡述了
異味.......倒是還好耶,朋友在店裡的屋後也裝了一個,一年多了也沒聞道異味耶!
看完後覺得粗工大真的超厲害的

凡事都自己來...

只是排泄物會順著水流走嗎....?

感覺會先掉到旁邊 ...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化糞池主要功能囉
不會有不明漂浮物體流出
很精彩的 安置過程^-^
【1】這是要做給 客人或【女士】上廁所用的。。。
男生 隨便挖個坑就行了。。。
【2 ...
引用 网友E:

大大您真內行n_116|
確實主要是給女性友人使用
組合屋..............您觀察的真是入微.........
流動廁所有夠重的,要把它弄上去平台還真不簡單,大概要兩三個人合作了。 ...
引用 网友F:

這種粗活兒,粗工一個人就把它給搞定了!
嗯!首先也是恭喜大大完工啊!
不過我也很好奇,粗工大的(塞共)直接放在外面,
不會有味道嗎? ...
引用 网友A:

粗工就知道給(塞共)來幾張特寫是對的:on_061|
反應真熱烈:on_027|
粗工雖然干粗活兒,但也兼顧衛生問題,這是基本常識!
大大放心,如果您想裝一個,直接給它流~~~出來就是了!
敬請期待粗工&火蟻大戰第二集"紅火蟻的復仇之不要在我頭上大小便"
引用 网友G:

 還來第二集喔
那紅火蟻經過幾天之後已經不見蹤影,搬家了!
粗工停工了幾天也是順便給牠們時間搬遷
水淹紅蟻巢不會造成太大傷亡,牠們本身會(激流救援):on_047|
如果用殺蟲劑........就會看到橫屍遍野畫面了.......
其實粗工當天也準備了殺蟲劑,但是沒有用!
......這流動廁所....還真的隨隨便便就給他蓋好了......
連排水位置都省下了麻煩步驟........

現在的雷達~ ...
引用 网友H:

:on_047| 簡單明瞭超好用!
粗工工作最高法則~懶人施工大法
這個流動廁所在工地常見到, 不知在里面使用時會不會很熱? THKS..
引用 网友B:

廁所裡面有裝4吋小型排氣扇........
不過......cremaker 大........不會有人想長時間待在廁所裡面......流連忘返吧........:on_043|

网友:
賽共流出處
是條大水溝
圈養吳郭魚
養肥不敢吃

网友:
回覆 12# wason

挖勒..........一個人.......
上次和老爸扛了一次,有夠重的,兩個人抬得哇哇叫;粗工大您一個人就直接硬扛,好猛啊!

网友:
這是台灣粗工暨汽車補漆及烤雞作品後又一巨作,不過讚賞之餘還是得告訴你,我有看到你的鹽酥雞店有一群人黑衣人手拿棒球棒在等候,據說是流動廁所公會派來的,你趕快去躲起來。

网友:
哇哈哈...粗工大一直強調塞共害我差點噴飯了...雖然還沒用過...
造這個真的太厲害了~粗工大真強...

网友:
不曉得基座有沒有固定
雖然它蠻重的.......
那天又來個狂風爆雨難免不會跟之前那一顆大樹一樣..........
這時不明流物可能就不會從塞共出來........
順興大那裡有獨門螞蟻藥!

環保局的人員告訴我說等一下要去找粗工泡茶!

网友:
不會上到一半被螞蟻圍攻吧!!><""

网友:
@@   真是厲害   連這也DIY

那到也是省很多$$$   現在人工也貴

网友:
這是台灣粗工暨汽車補漆及烤雞作品後又一巨作,不過讚賞之餘還是得告訴你,我有看到你的鹽酥雞店有一群人黑 ...
引用 网友I:

偶很懷疑
剛搬新家怎麼每天都那麼多遊客
後來經過粗工大測試
原來是不能註冊,一直出現加載中......
所以應該不是工會派來的啦

楼主:
回覆  wason

挖勒..........一個人.......
上次和老爸扛了一次,有夠重的,兩個人抬得哇哇叫;粗 ...
引用 网友F:

倫哥,單兵移動這等龐然大物要用點兒腦筋
這是台灣粗工暨汽車補漆及烤雞作品後又一巨作,不過讚賞之餘還是得告訴你,我有看到你的鹽酥雞店有一群人黑 ...
引用 网友I:

難怪粗工大寶二寶最近也開始穿上黑衣了n_044|
哇哈哈...粗工大一直強調塞共害我差點噴飯了...雖然還沒用過...
造這個真的太厲害了~粗工大真強... ...
引用 网友J:

好奇大.........吃飯看這塞共帖會不會........影響食慾阿n_123|
不曉得基座有沒有固定
雖然它蠻重的.......
那天又來個狂風爆雨難免不會跟之前那一顆大樹一樣..........
這 ...
引用 网友K:

滷大說到重點了,粗工也滿擔心颱風會掃垮這個流動廁所n_121|
所以一裝好,粗工就將化池裝滿水增加底座重量,盡人事,再來就聽天由命囉:on_135|
不會上到一半被螞蟻圍攻吧!!>
引用 网友L:

這個...........也要看對方健康狀況吧..............糖尿病患者........比較會吸引.........:on_136|
@@   真是厲害   連這也DIY

那到也是省很多$$$   現在人工也貴
引用 网友M:

確實省下不少錢,這個月粗工已經幫這位朋友省下上萬元的維修費用了:on_047|
偶很懷疑
剛搬新家怎麼每天都那麼多遊客
後來經過粗工大測試
原來是不能註冊,一直出現加載中...... ...
引用 网友N:

關於黑衣人問題,不知道咱們的(黑衣)大有無相關消息透露:on_061|

网友:
粗工大這各流動廁所單人施工~~真是了得阿~~
男性為了異性還真是認真阿~~哈哈哈
恭喜落成啟用~~有沒有先在裡面來各大號阿~~

楼主:
粗工大這各流動廁所單人施工~~真是了得阿~~
男性為了異性還真是認真阿~~哈哈哈
恭喜落成啟用~~有沒有先在裡 ...
引用 网友O:

啟用這等隆重儀式就交給粗工的朋友好了........
粗工只適合幕後........

网友:
考慮到颱風天應該不會有人專程跑到這邊來上廁所,防颱就免了

假如真的颱風天還不怕死要來這上廁所.....那就準備上演綠野仙蹤n_102|

网友:
回复 网友P:

    粗工,你上次說的無線AP加上CCD監測,是要用在這邊嗎?

楼主:
回復  wason

    粗工,你上次說的無線AP加上CCD監測,是要用在這邊嗎?
引用 网友Q:

逃兵大怎麼把絕對機密給洩漏出來了勒
沒搞頭了n_029|

网友:
回复 网友P:

沒有熱機實測...
怎麼能算完修呢...
好歹也試用看看有沒有function work...

還有還有...
這裡是家電版...
這...傢伙有插電嗎...(翻桌)...

网友:
粗工大大,恭喜黃金屋落成,不過我有點疑問,在您還沒有這間的時候,您何您的朋友是如何處理內急的問題.難不成就找個隱密的地方解決?

楼主:
粗工大大,恭喜黃金屋落成,不過我有點疑問,在您還沒有這間的時候,您何您的朋友是如何處理內急的問題.難不成 ...
引用 网友R:

粗工平時不會去溫室.......
這問題.................

网友:
玻璃纖維的流動廁所比較不會熱,有一種是塑膠的,大熱天的話能不用還是不要用吧,
天熱有可能會軟化,一軟化陷下去就真的是滿城儘戴黃金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