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的32"LCD電源基板元件問題

楼主(2010-10-08):
(手上沒有畫素較高的數位相機就先不照了)
家裡有一台Dynaview的32"LCD故障,經查是電源板燒掉16N50C3,10歐姆貼片電阻及SMD小電晶體各一顆.小晶體上標示ZAA(4G),還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啥編號的電晶體?可否找相關代替品?謝謝.
PS:電源板為SAMPO的YIAPSA0041D

网友:
回覆 1# 小國

小國大您看看是不是這顆呢?
KN3906S(smdcode_ZAA).pdf (76.86 KB, 下載次數: 318)

電阻燒掉,連帶這顆也會燒,PWM晶片先控制這顆小電晶體,然後經過電阻,才會控制MOS。
要找到代用的應該不難找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對對,就是這顆,先謝過.
另有一問題:這類smd晶體它的外標示是否有一定的"規則"可言?

网友:
回覆 3# 小國

不客氣!
就小弟我知道的,可能沒有規則可循,但可透過查表得知。.........如果查不到code就.........

這顆網路查表就找不到了!是透過google大神找到的。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363&q=ZAA+sot23

楼主:
第一次正式動手修LCD(非換板),才知道原來零件難買的要命.
我家附近就是光華商場,再遠一點有專賣電視零件的某電料行,原本還以為可以在今日內買齊修好的.
結果:
2N3906 SMD--光華有賣
1206規格的SMD電阻10歐姆--光華數家材料行都沒賣,只有0805的(較小).怕用上去耐不久,只好買了1/4W的普通插板藍底精密電阻當SMD焊在基板銅箔面上.
16N50C3--這顆最麻煩,光華沒有,西寧南路某電料行沒有,中華路也沒有.毫無辦法之下只有請出露拍訂了一顆,但也要下禮拜二才到.
以前修CRT時代就覺得部分零件難找了,現在LCD時代更是....
看來我要考慮囤些料了-_-.

网友: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現在維修的材料都在一些專業公司手上.
他們也沒散賣.沒量的東西,他們根本不做.
只能從大陸買,台灣的網拍賣啊.
我自己要用的,有時都要去殺肉才有.
沒肉殺的時候才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