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選購電容表(複合其它功能) + 壓縮機電容問題

楼主(2010-10-08):
問題一:
目前看中的是 CHY-9105 交直流鉤錶

直流電壓 600.0V
交流電壓  600.0V
直流電流 999.9 A
交流電流  999.9 A
電阻  0〜999.9 Ω、1000〜9999 Ω
電容  0〜999.9 uF 0.1 uF
頻率  20Hz0〜400.0 Hz 0.1 Hz
溫度  -40~1400℃(K-Type)

請問這把可以量測壓縮機使用的電容嗎?
主要用途,交流馬達電容 / 電路版上的電容 / 壓縮機的電容
多重複合的話,就不需要帶很多把了,但是壞掉(有故障)的話,全部的工作都不能動了
我想,其它還是會帶在車上備用

問題二:
最近拆封許多壓縮機零件(沒有密封,只是塑膠帶裝著),發現…溼溼油油的感覺,是漏液嗎?

网友:
電容可以量到999.9 uF,以複合電錶來說,算不錯的了。已經可以處理大多數狀況了。
不過我去查了一下價格,還滿貴的。

難怪可以量到1000uFn_133|

网友:
我還是覺得專用的電容錶比較OK,
因為現在很多電路板上的電容都會超過1000uF,
像PC主機板上的,很多都是2200uF或是3300uF的,
這樣就沒辨法量了!

楼主:
說的也是…上次才換過 3300μf 的電容 5 顆…
目標轉向 TES-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