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聲寶(RSC-34FR26) CRT TV線路圖

楼主(2010-10-08):
各位前輩幫幫忙,求助  聲寶(RSC-34FR26)  CRT TV線路圖 ,故障現象是全無,檢查為電源IC (5Q1265RF) NG及電阻(R887) NG,但是R887以看不清楚阻質多少,請各位前輩告知,謝謝

网友:
你可以拿支美工刀,從電阻的中間括幾下,然後量一下兩支腳跟中間的阻抗,再把它乘以二,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吧

楼主:
阿六大謝謝,這也是個沒辦法中的好辦法

网友:
原來不知明的電阻
可以這樣判定
感謝阿六大

网友:
這招好用,nice.

网友:
又學到一招......

网友:
感谢阿六大,教了这招-绝处逢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