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惠而浦韓製冰箱充冷煤維修參考!

楼主(2010-10-09):
惠而浦韓製冰箱充冷煤維修參考!
請看圖說故事!

网友:
贊ㄛ
我較好奇是電子磅秤是將高低壓錶的工作管接好在把冷煤筒接到電子磅秤輸入
輸出經由高低壓錶接到壓縮機
達到預射的重量即會截止嗎
進步很多
以前都要釘著高低壓錶指針看

网友:
恭喜滷大完修   錢錢輕鬆 入袋

楼主:
贊ㄛ
我較好奇是電子磅秤是將高低壓錶的工作管接好在把冷煤筒接到電子磅秤輸入
輸出經由高低壓錶接到壓縮機 ...
引用 网友A:

是的,
設定好後會自動充填,
跟以前用的進步很多!

网友:
滷大的設備比我的還要讚......

网友:
現在這種的冷媒定量填充電子磅秤價格也便宜了~我買了一台一樣的原價8000殺到7000元

网友:
這種充填法就是設定好電子磅秤中要填充的量然後自動充填到額定量後就停止?
那充填的很精準喔.....不過這高低壓表看沒有....不是用公制單位表阿

對了!漏冷煤的那位置叫做膨脹閥對嗎?

楼主:
6.我以前買貴了,早知道晚一點買!其實也很少用!
7.我叫它乾燥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