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朗 TL32V 出現一大堆閃爍直線

楼主(2010-10-09):
小弟第一次發文,如有錯誤請多多指教..

小弟在親戚家中看到一台閒置的白朗TL32V液晶電視,
打開電源後發現畫面有一大堆直的柱狀亮線,
但是看面板並沒有明顯破裂的痕跡,想說會不會是接觸不良..
於是就自告奮勇的帶回家處理看看..

但是,T-con板的排線清潔重組過後狀況仍然一樣..
想請教板上大大..這可能是什麼問題..還是面板掛了...

藍色部分還可以顯示..其他部分就一直閃爍...

補上 T-con照片

面板規格

网友:
根據小弟的經驗 應該是t_con 的主ic掛了 ...

网友:
藍色部分還可以顯示?  是什麼意思??  指有正常的畫面嗎?

感覺上AD有問題的可能性較高~   OSD選單能出來嗎?

楼主:
藍色部分還可以顯示?  是什麼意思??  指有正常的畫面嗎?
感覺上AD有問題的可能性較高~   OSD選單能出來嗎? ...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回應..

按功能選單都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只有在藍色區塊內..
以外就如同照片中一樣..整個好像被擋住了..

整個畫面兩側也有部分區域會顯示,但是中間那個區塊比較大...
因為上面的一些白線黑線都會不規則閃動...
就是因為他會閃動..才覺得應該不是面板本身故障

楼主:
根據小弟的經驗 應該是t_con 的主ic掛了 ...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回復..

已補上T-con照片..
應該買不到單獨的主ic..
那不就要買整塊T-con板回來試...[

网友:
恩 這種直接插軟排換t-con 還有救 還好不是tab或fpc的 如果是上述2種 除了換主ic 應該沒其他方法了

网友:
T-con 掛掉通常是全畫面異常...

如上敘述有3直條區域是ok的,而這塊面板應該有8顆data ic,沒意外的話問題有可能在x-board

軟排延伸進去的地方,不妨把鐵蓋拆開來處裡看看~

网友:
這片日立的面板相當容易壞
帖主要注意一下..

楼主:
T-con 掛掉通常是全畫面異常...

如上敘述有3直條區域是ok的,而這塊面板應該有8顆data ic,沒意外的話問題 ...
引用 网友A:

有拆開面板鐵殼,確實有兩塊機板,個自有四組軟排線接到面板玻璃..
機板上只有一些電容..並沒有其他零件..

早年有處理過moto的呼叫器,他的顯示幕就是用壓焊的...一旦壓上去再撕下來就報廢了..
面板上的排線看起來也是相同的方式焊上去的..
即使找得到ic軟排...要徒手壓那八個軟排..應該也很困難吧..
所以,如果問題出在軟排及軟排上的ic那不就沒解了...

楼主:
這片日立的面板相當容易壞
帖主要注意一下..
引用 网友C:

大大也覺得問題出在面板...
看來我可能要考慮放棄了...畢竟面板單價那麼高...這塊面板又很少..要找到二手的也很困難..

我要思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