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牌 810ITX版被兔壞一個IC

楼主(2010-10-09):
之前拆散熱器時,不小心兔到一個ic,結果造成系統時間會無法記憶,
進bios調整後,時間在跑的速度也不規律,
想說到光華買零件來換掉,可是,都沒賣........
想請問各位大大,不知哪裡有得買,或是有什麼替代品可用,謝謝了!

IC上面有A2U11的字樣

网友:
那顆不是IC喔!那是電晶體。看起來好像還沒破得很嚴重,先補焊看看囉!

网友:
看來這個零件的位置離電池還有一段距離, 可能是別的原因..

先查看看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電池座有無問題..

楼主:
回覆兩位前輩
以依照兩位的回答,補焊及電池更換、電池座檢查,
但時間依舊以比正常快十數倍的速度在跑......
讓人深深的感覺到光陰似箭

如果有其他想法,希望能提供給小弟,謝謝!
我也在查查看有沒有其他地方出問題。

网友:
回覆 4# mavrick

大大您找看看板子上還有沒有與此顆電晶體相同code標示的元件,若有,量一下型態,可以找到類似的代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