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PO 17" SL7003 畫面異常處理分享-----軟的!

楼主(2010-10-09):
先看故障情形如下:
這台先前已經有人修過了,剛拿到一上電,哇畫面怎麼會這樣,心想該不會碰到硬的了.
先拆開再說,檢查AD板及高壓板均無明顯爆容,這下有得修的了.
心想既然畫面不正常,根據以往經驗屏線的問題很有可能,於是查了屏線兩端,果不期然在AD板屏線端發現問題點了,就這樣軟的又到手了!:)
看到問題點了吧!把屏線插緊就OK了!
結論就是有問題先不要急著修,仔細檢查一翻也會有意外收獲喔!

网友:
挖真的超軟

网友:
這台以前修過,誇張的是有人把高壓板電解電容極性接反(已爆開了)還沒發覺。

网友:
這樣一點點就算沒插好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錯!
經過重覆測試只要將插頭弄成這樣畫面就會不正常!

网友:
撿到軟的........不然真的有的修了

网友:
看來我還真的要多多學習,謝謝大大

网友:
感謝分享,這種故障不知是自然脫落選是人為的,
不知是否要加個貼布把他固定住。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就是要膽大心細

网友:
感謝分享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你......膽大心細......我要多學習!!!

网友:
恭喜你完修
而這個異常
該不會是先前的維修人員沒裝好所導致的吧 ~~~~~~

网友:
還是要貼膠帶固定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以後我會多多注意這種安裝瑕疵...3Q

网友:
所以觀查是維修的第一步~cc

网友:
如果p大沒有將問題點用框框起來
還真不知問題點在那裡.
只能說經驗才是王道.

网友:
這還真是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