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原來論壇換來這......請教瀚宇彩晶HX 191怪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10-10):
原來論壇換名了~"~
害我好幾天都連不進來~感覺好無助...QQ

請教一下各位前輩~~
瀚宇彩晶HX191
症頭:
過電完全無反應......電源指示燈完全不亮,按了也完全無反應

P+I版可以量的都量過了.....找不到12V....電壓一直亂跳,且波動很大....5~13V左右一直跳動(紅色區塊)
藍色區塊只剩1.5v左右....可以請前輩指引明路嗎.....3q!!
且P+I單獨拆下過電會有規律性的嗲嗲嗲嗲持續性的怪聲出現...

网友:
你得先確認問題點
附圖紅色範圍先確定OK
再看黃色部分
沒電源九成九是這個部分故障

楼主:
感謝那麼晚了還解答~
剛剛量一下您標示的1保險絲是ok的
標示(2)四根腳的電壓分別是155v 0v 113v 0v
標示(3)那顆大電容完全量不到電壓.........
標示(4)那顆電晶體
那代表那顆掛了嗎@@

黃色區塊也都沒電過去...........

另外附上背面圖

carlos_liu

网友:
感謝那麼晚了還解答~
剛剛量一下您標示的1保險絲是ok的
標示(2)四根腳的電壓分別是155v 0v 113v 0v
標示(3) ...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你是如何量的?

113V 應該是交流電, 也就是電源供電..

155V 則是直流電, 由 113V 經過橋式整流後的電壓..

因此你的保險絲及橋式整流應該正常, 否則也不會有這 155V 的電壓了..

你說, 那顆濾波電容兩端沒電壓, 我很納悶, 記得用直流電壓檔量電容的兩端, 並注意附圖的兩個紅點是否有連接在一起..

那兩個紅點是橋式整流正極及電容的正極..

你橋式整流都有整流後的電壓了, 電容一定會有電壓, 否則一定是橋式整流和電容之間的銅箔有問題..

楼主:
橋式整流那顆1 2 3 4
14交流 23直流140~145v (電表直流檔位200)
sorry......那顆大電容電壓是140~145v (電表直流檔位200),剛拆下來用電容表測了一下容量也是ok的
很好奇的是正常電壓經過橋式整流在經過濾波電容電壓應該蠻穩定的,怎麼電壓怎都會一直亂飄....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若找的到二次側電源輸出腳位,量對地阻抗先,有短路情形會影響到輸出狀況。

楼主:
可以麻煩郎大指導一下"二次側電源輸出腳位"在哪個區塊嗎~~~~3q

网友:
可以麻煩郎大指導一下"二次側電源輸出腳位"在哪個區塊嗎~~~~3q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附圖中那個變壓器及散熱片還有排線的部份就是二次側了..

那條排線就是輸出電壓到 AD 板的..

楼主:
排線那邊電壓都只剩下1.5v而已~~~
另外有一個怪聲~~仔細聽好像是從那顆大線圈出現的.....
會有好像點火點不起來的嗲嗲嗲聲音~~~代表那顆大線圈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這塊版子供給 I 區的12V保險絲在哪@@
我好像找不到~
想先把 I 區電源斷掉看是不是 I 區短路導致的

网友:
跟我之前的問題蠻類似的
給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8456-1-1.html

网友:
會有"打嗝"現象,通常是輸出有短路,過載而使電路持續ON-OFF,或是有元件異常,使電源輸出無法維持產生聲音。

楼主:
請教一下~~
光耦合這塊版原本上面標得是
COSMO
     G38
         G
但上網拍找不到一樣的~~~不知道哪一種可以代替.....

网友:
PC817
PC123等等等............都可代用
網拍有很多找便宜的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myeasylove大您怎麼要去動到光耦呢?
電壓掉下來,第一步就要查為什麼掉下來,是短路呢?還是其他因素,光耦是很少會壞的,抓好思路,就不會多繞彎路喔!

量看看高壓那邊,升壓變壓器旁的那兩顆電解電容的對地阻值是否短路了。

网友:
若是一次側有爆過開關晶體及PWM IC,光耦死亡機率才會增高,有時外觀看不出來,有遇過一次是爆在底部,拆下來才發現。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低壓區12v給升壓區各廠牌都會有獨立的保險絲嗎?我拆過Benq都找的到電阻式保險絲,這塊我找不到說.....所以自己猜測亂斷看看.....
剛剛把升壓區的兩條移除後發現P區供電正常(圖中畫兩個X那兩條...)
僑式整流直流輸出也恢復穩定,怪聲也不見了.....
現在要查看升壓區哪個元件故障.....
另外請問一下圖中綠色區塊的零件是什麼???上面都沒標任何東西....

楼主:
現在用通用高壓板測試ok,但是發現當按開關時會先出現白頻約0.5~1S後才會出現訊號,當訊號線移除時正常來說應該會顯示無訊號輸入,後指示燈跳橘燈..........但是現在是跳白頻完後變橘燈才關閉燈管.......請問各位大大這有解嗎?~~~~3q!!

网友:
myeasylove大您沒有要把短路問題抓出來啊?
問題鎖定了,那麼就是檢查高壓區的電路了,相信不難喔!

网友:
1.綠色區是磁芯,用來音效輸入濾波用
2.這類高壓點燈信號有時會不同於公板,公板高壓點燈控制上會有一些問題,會有先亮及慢滅問題,建議可以的話盡量原板修理。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覆...
剛剛檢查升壓區那兩顆電解電容,發現容值皆已超出原本標示的值...
更換後測試還是一樣.....= =電壓還是亂跳~~怪聲還是有XD
碼拉電容用電容表可以測試嗎@@

狼大~
慈蕊也可以拿來當成導電用的嗎?~~
圖中下面有一個12V,那個也是雌蕊嗎?

网友:
問題點並不是在電容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圈處 為一次測 功率晶體
你的問題˙在2次測 DC TO DC  故障點也不在麥拉 跟電容 可以嘗試 更換 標明12V上呂片 上鎖的 晶體  光偶應該正常的  有廢板 可拆換測試 確保正常

楼主:
to 阿國
我把升壓區12V斷開後各供電及正常,外接通用版測試也ok
那二次測那個晶體還要更換嗎?~~~如果那個晶體有問題的話外接通用板不是應該也會有問題才對~
感謝您答覆!!

网友:
斷開高壓區就正常,表示問題在高壓區,背後應有兩顆MOSFET與一顆背光電路用PWM IC,請檢查看看。

楼主:
請教狼大~
背後PWM IC上面標示
0Z9936GN
T006911T
0621A1

MOSFET上面標示
STM6930A
67U40

這兩個元件容易取得嗎?~~3Q

剛剛爬了一下文......
這些好像都可以替代MOSFET...但是拍賣上都找不到...XD
AP9971GM、STM6960、STM6960A、Si4900DY、Si4946、AO4828、APM9946K、
APM9945K、STM6930、Si9945AEY、CEM4426、FDS9945、MT4946

网友:
可能要找一下拍賣,PWM IC比較麻煩,而MOSFET可以找特性一樣或更好的,不一定要一樣。

楼主:
放棄了= =
跟朋友溝通過後同意使用通用板後短暫白頻現像~~
所以使用通用版後ok

另外跟幾位大大請教一下!!
像PWM IC、MOSFET這類多腳IC該怎麼解焊及重焊
用一般60w絡鐵可以做到嗎?小弟學藝不精,連解焊都拆不下來...XD

网友:
一般是用刷錫法,同時讓所有焊點熔解,新手區有教學,找一下看看。

网友:
60W的烙鐵會不會太熱了,容易將版上銅箔一起燒壞喔!!我是用吸錫器30-40W烙鐵就很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