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室內配線查修

楼主(2010-10-10):
今天傍晚粗工準備開攤,才剛到達攤子,那位粗工幫他修理變電器的朋友就來找粗工,述說他那個牧場二樓的NFB開關會跳脫!希望粗工去幫他處理......
唉.......才剛要開攤而已............
粗公請他在家等一下,等粗工的鹽酥雞攤準備好再過去!
攤子弄一弄,急急忙忙殺過去........(因為天色漸漸夜幕低垂,非常不適合查線路)
首先看看牧場二樓的開關箱吧
別懷疑您的眼睛,線路就是這麼恐怖,絕緣皮已經被老鼠破壞............再來一張近拍
最左邊那顆2P20A NFB異常跳脫
這顆NFB控制了牧場二樓以及三樓開關和插座電源!
首先,將回路線全數拆卸後,撥開NFB確認空載是否正常
再來一張線路被破壞的圖片
確認NFB本身沒問題,往線路方面查
先把銅線裸露部分用絕緣膠布纏好
粗工忘記拍攝有問題的那對線路的測試圖片
該迴路接上NFB之後,開啟NBF沒幾秒鐘就跳脫了!
使用勾表測量電流發現高達50A以上,而銅線則只有1.6MM!

來看看後來測試其他迴路的圖片
將另外兩路接上NFB之後,開啟電源!
這兩路就正常了,NFB沒有跳脫.
這就證實了剛開始測試卻忘了拍照的那迴路有問題
現在來看看下面這張圖
圖中紅白兩條線屬於一個迴路,就是這個迴路出問題!
這條迴路供應三樓的電源.
於是,往三樓查線路囉!

朋友三樓的屋頂使用鋼構鐵皮搭建!
這組電源線路直通到底,供應三樓的電燈以及一般插座使用!
鋼構.........就怕銅線(阿斯)~~~
三樓有個職業賽鴿櫥,粗工先往這裡查
上圖中的兩個單切開關,一個控制日光燈,一個控制加壓馬達!
插座就給旁邊那條白扁線使用,供應賽鴿櫥內的照明以及插座使用!
將開關關閉,將白扁線插頭拔起來,到二樓的NFB開關箱送電看看,同時用勾表測量電流.......正常了!
問題越來越明顯了!
將單切開關打開,送電.......正常!
將插頭插上之後送電,勾表狂飆50幾A.........抓到了!
就是這條供應賽鴿櫥的白扁線出問題!
這條白扁線沿著鋼構走........
看圖
高度超過4米...............
先查賽鴿櫥的室內配線好了..........
下圖是電線進入之後分配給定時器以及插座使用(插座在另一邊,圖片看不到)
將進入賽鴿櫥之後的分路都剪掉,只留下單純這條白扁線,送電測試.........異常跳脫............
唉........此時天色已暗,粗工最不願意做的就是爬上鐵皮浪板............
朋友在身旁念念有詞:明天有賽程,沒有電不行.....................
賽鴿粗工從來不感興趣,也不了解!
粗工冷冷回了一句:你中午前就已經發現開關異常,拖到傍晚才叫我來幫你查修,這麼暗怎麼查?還要爬上屋頂耶~
傍晚還下了點雨~
心不甘情不願的.......豁出去了.......真的是搏命演出了.......
從鴿櫥外緣步步為營的走道屋頂,當看到那條線路時,發現了(阿斯)點
用絕緣膠布包一包收工~
看看粗工所佔位置的外景
下面這張圖,黑暗的部分就是屋簷了,掉下去的話就是4樓以上高度(這個牧場的樓層每層挑高超過4米)
再來看看粗工是沿著啥麼路徑到屋頂的
上圖很明顯吧
再一個轉角
強人所難,心中的不爽就不再提了!

經驗分享
NBF跳脫判斷:
如果NFB一開,立即跳脫,那表示火線與中性線直接短路引起瞬間強大電流(秀逗),導致NFB立即跳脫!
如果像本案例,啟動NFB開關之後,經過幾秒鐘才跳脫,通常是火線銅線外露與(大地)短路,產生異常高電流(不是瞬間強大電流喔)所導致!
如果是中性線與(大地)短路呢?...........沒事!頂多身體部分觸碰到有連接的金屬部分會感電(強弱不依)!

粗工已經沒有從事水電行業,這些實例都是做白工的!

网友:
請問台灣粗工,你這樣搏命演出,到底可以收多少錢?

网友:
挖 ~鴿子屋~都在很高的地方 ~....我怕高 `....

楼主:
請問台灣粗工,你這樣搏命演出,到底可以收多少錢?
引用 网友A:

W大問的好
粗工已經編輯補上
並且分享一段查修經驗,請看末段
粗工已經沒有從事水電行業
所有水電實例都是情義相挺,作白工的!
所以粗工不爽的就是還強人所難.......明知道粗工不忍拒絕.......
說真的,這個案子,在這種環境條件之下,如果不是白天,再多錢也不干!

网友:
裝窗簾
高度超過4米
偶就不接了
B&Q超過4米也是要加錢的
性命還是要顧一下比較好

楼主:
裝窗簾
高度超過4米
偶就不接了
B&Q超過4米也是要加錢的
性命還是要顧一下比較好 ...
引用 网友B:

粗工朋友就沒這麼替粗工想了..........
該知道粗工會不爽緣故了吧.......

网友:
下回別這樣了......你的命即使是朋友也不能買

他不爽?....那就另請高明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白做工~~~!我家屋頂水塔好像應該清洗了,還有抽水馬達了秀朵秀朵,不知台灣粗工明天能來修一下嗎?

网友:
Wason 大..

他修理這個變電箱要花不少錢耶..

同時我覺得很扯的是他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場只想到自己, 沒考慮到你正在擺攤及安全問題..

建議一下, 這樣的 "朋友" 還是敬而遠之.. 否則善門難開, 一定有完沒完, 三不五時就來找你做白工.. XD

网友:
挖勒...........就這樣爬上去,根本沒啥地方可以借力上去,這樣是要變成蜘蛛人吧?
那條電線也夠誇張,怎麼會拉到屋頂上,應該是躲在鐵皮底下,如果要跑上屋頂,鑽孔過去,然後打矽力康保護過孔的那邊,這樣直接在屋頂上,風吹日曬,磨久了就破皮阿斯了。

网友:
幫朋友做雜役做白工,這是很常遇到的!

是我的話會抓兩隻鴿子給你補補體力,
做鹽酥鴿........

网友:
哇~~粗工大真是博命演出耶  浪板都鏽成這樣了鋼筋又這麼細  真替你捏把冷汗

网友:
粗工大是否考慮要換朋友,做白工都沒有一點回饋,那麼危險,你這位朋友真不會做人.

楼主:
下回別這樣了......你的命即使是朋友也不能買

他不爽?....那就另請高明啦.... ...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仗義相挺粗工朋友不敢不爽,因為除了粗工,粗工朋友在這裡已經找不到肯博命相挺的了!
回復  wason

白做工~~~!我家屋頂水塔好像應該清洗了,還有抽水馬達了秀朵秀朵,不知台灣粗工明天能來修 ...
引用 网友A:

W大............
這太小意思了,來點更具深度以及挑戰的.......例如......高空垂降吊掛作業.......激流潛水馬達維修或查線......之類的.....
Wason 大..

他修理這個變電箱要花不少錢耶..

同時我覺得很扯的是他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場只想到自己, 沒考 ...
引用 网友D:

確實沒完沒了,去年幫他們換一顆抽水馬達,因為他們臨時叫不到水電工!
粗工過去一看......好眼熟的抽水機.......詢問之下,原來是粗工十幾年前開水電廚具行時幫他們裝的!
難怪粗工會跑路,一顆馬達用了十幾年
挖勒...........就這樣爬上去,根本沒啥地方可以借力上去,這樣是要變成蜘蛛人吧?
那條電線也夠誇張,怎麼 ...
引用 网友E:

那些線路是粗工朋友自行架設的,一看就知道沒有啥麼專業手路!
幫朋友做雜役做白工,這是很常遇到的!

是我的話會抓兩隻鴿子給你補補體力,
做鹽酥鴿........ ...
引用 网友F:

要吃乳鴿不是問題
鴿蛋都有得拿
只要粗工提出就一定有
只是粗工對這類野味不感興趣
哇~~粗工大真是博命演出耶  浪板都鏽成這樣了鋼筋又這麼細  真替你捏把冷汗 ...
引用 网友G:

粗工站出去還感到雙腿痠軟呢
粗工大是否考慮要換朋友,做白工都沒有一點回饋,那麼危險,你這位朋友真不會做人. ...
引用 网友H:

君子之交...........

介紹各位一個網頁
山林王者畜牧場

各位大大別誤會,不是廣告!
這個網頁是前年粗工朋友希望粗工幫忙做的!
粗工用烘培雞簡單的做了這個網頁
從圖片到文章,完全一手包辦!
當粗工完成這個網頁之後,粗工跟他說:網頁更新要靠自己了,粗工實在沒這麼多閒工夫長期贊助!
各位大大可以注意更新時間日期,就停留在去年,粗工幫他做一些部分更新!

真的是沒完沒了.............

歡喜做,甘願受........
只是,將善意當作應該的就............差強人意了!

其實還有更離譜的案件,粗工就不吐了!
還是發一些搞笑實例比較輕鬆

网友:
不管黑夜,不管狂風暴雨
都時常接到電話:我家怎樣怎樣......趕快過來
要算價嗎?都是朋友扯不清
這就是懂水電的悲哀

网友:
朋友雖然是互相 "害來害去" 的, 但貴在互通有無..

像這類, 應該不能歸類成 "朋友".. 要當成 "債主"..

网友:
粗工大真是重情義啊....真搏命
沒考慮給他直上直下另接電線? 反正本來就醜了

另外,都沒人發現........為了拍照片給我們看,粗工大把相機也帶上屋頂了耶

网友:
請問粗工大,這個朋友是多年深交的好友還是普通朋友啊?如果是好麻吉,那當然就算了,如果是一般朋友,那你這樣搏會演出他至少也客氣點該給您一些工錢啊!?看到您拍的照片,就覺的好危險...

楼主:
不管黑夜,不管狂風暴雨
都時常接到電話:我家怎樣怎樣......趕快過來
要算價嗎?都是朋友扯不清
這就是懂水電 ...
引用 网友I:

翔雲大莫非亦是同道中人小翔翔......粗工大寶的乳名也是小翔翔耶~~~
平常家人都只叫尾名:翔
朋友雖然是互相 "害來害去" 的, 但貴在互通有無..

像這類, 應該不能歸類成 "朋友".. 要當成 "債主".. :sa ...
引用 网友D:

cremaker大說的是........
粗工大真是重情義啊....真搏命
沒考慮給他直上直下另接電線? 反正本來就醜了

另外,都沒人發現.. ...
引用 网友J:

本來粗工跟他說天色已晚,乾脆先用延長線頂著用先,反正鴿櫥只是需要一個插座給腳環電子感應器使用.
粗工朋友說:必須開燈,怕賽鴿飛太快,到家的時候天還沒亮......媒燈不敢進櫥........
粗工確實是揹著相機查線路沒錯,而且是揹著黑坦克(s7000),因為粗工的兩台傻瓜機相繼故障,現在只剩黑坦克了!
必須再找便宜的傻瓜機來隨身攜帶才行!
不然,為了拍實例背著黑坦克晃來晃去也真不是辦法n_040|
請問粗工大,這個朋友是多年深交的好友還是普通朋友啊?如果是好麻吉,那當然就算了,如果是一般朋友,那你 ...
引用 网友K:

算是多年的忘年之交
他是粗工岳父當年的兒時玩伴,又是當年岳父結婚的伴郎
後來粗工因緣際會熟識他們一家大小,沒想到跟岳父淵源頗深!
算是重疊的交情了!
所以,只能博命演出了.........

网友:
爬高對粗工您來說應當不是什麼大事,但是請記得綁上安全帶啊!!

版上水電實例可都靠您在撐啊!
(高處掉下去的可是什麼姿勢都有。像今天新聞就有一個在屋內高架施工郤掉出去的。)

网友:
我想說的是,「生命誠可貴,COCO更實用」
遇到這種的真的是人情債,不好推
不過這麼的「博命演出」,粗工大,你還是找較適合的時機處理,
自身安全也要顧。
老婆大人會不會又

网友:
回复 楼主:

養鴒子的人 眼裡只有鴿子重要 那管朋友會不會摔下去 反正鴿子不會摔下去...
我家附近就有2個很高的鴿舍 再加上一個沒錢架高鴿舍的窮鴿戶
3家每天鴿子的咕咕聲 早晚操練鴿子時的沖天炮 哨子聱 拍手聲
更狠的是有時鴿子不聽話 直接小石頭丟向附近鄰居屋頂.. 以把漫步中不想飛的鴿子嚇飛的動作
至於會不會嚇到鄰居 以及別人家屋頂會不會破...
另外 為了架高鴿舍 不管整排市區透天厝地基穩定 及颱風天鐵皮鴿舍是否會倒塌 壓倒鄰居住宅的事..
小時候住的地方 當時後面的養鴿戶也是被"塞洛瑪"一吹 他的鴿舍就由5樓高整個命中我家廚房..
反正這種人只要比賽嬴一把 他就爽歪歪了 那會管別人家小孩死不完?
這種人我是連他的錢都不想賺! 更不用說不收費還博命演出咧 這輩子沒機會 下輩子也休想..

网友:
另外提一件事 剛上面的文章打完 要貼上時...忽然變尚未登入 = =
今天來遇上好幾次了 得麻煩W大 抓一下問題了
我用IE8 跟 google 瀏覽器都有此現象@@
看了幾篇文 又變未登入 重登入後 看沒多久又得重登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從事機電維修已數十載,真正的老扣扣
與大大小兒同名,不知有免費鹽酥雞供應否

网友:
粗工大真的是搏命演出,要抓毛病還要忙拍照,

看過程真替您捏把冷汗,真是辛苦了...

話說那些開關線路還真老舊又亂,真怕它們出事情...

网友:
第一張圖片
這是三相三線電盤??,最左邊那一顆NFB是3P100A,
一次側的線徑只有5.5平方,最大使用電流不超過50A
二次側輸出端的5.5平方應該是接到旁邊2P20A的NFB
另外那一條應該是2.0平方三芯線,最大電流不超過20A
這個電盤的主NFB選用,嚴重錯誤
如果本次事件,是發生在那一條2.0平方三芯PVC線的話,將可能引起電線走火
因為該條線路是直接接在100A的NFB上,當線路過電流開始發燙起火燃燒,該NFB尚未跳脫
粗工大就當是做功德,提醒那位朋友注意用電安全

网友:
爬上爬下的維修真的是很辛苦,安全第一~

网友:
雄爸說的是~~主NFB負載側接了2.0*3c電攬,今天如果是那一回出同樣問題,那後果可能不太一樣喔,因為不跳阿

話說粗工大此次的搏命演出真是情義相挺阿,不過強人所難之後還真的要表示一下,沒表示的話往後也要互通有無
要不久了之後,就算好朋友有時候自己心裡也是會有突然的不逾悅,突然的,過去就算了那種~~

楼主:
爬高對粗工您來說應當不是什麼大事,但是請記得綁上安全帶啊!!

版上水電實例可都靠您在撐啊!
(高處掉 ...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夜間作業有一定的危險,在照明不足情況之下更是步步危機!
我想說的是,「生命誠可貴,COCO更實用」
遇到這種的真的是人情債,不好推
不過這麼的「博命演出」,粗工大 ...
引用 网友M:

粗工也想隔天白天在處理.................
這也是令粗工為難與不悅之處了.....
回復  wason

養鴒子的人 眼裡只有鴿子重要 那管朋友會不會摔下去 反正鴿子不會摔下去...
我家附近就有2 ...
引用 网友N:

pchappy大真是深受其害了阿
確實他們只要一談起賽鴿整個人就(活)了起來了
所以粗工都稱那位朋友所結交的一些鴿友為(鳥朋友)
回復  wason
從事機電維修已數十載,真正的老扣扣
與大大小兒同名,不知有免費鹽酥雞供應否 ...
引用 网友I:

從新北市的山上殺到南部高雄縣杉林鄉吃免費鹽酥雞,不知道會不會太(厚工)了n_067|
話說,新北市山上?是龜山那裡嗎n_064|
粗工大真的是搏命演出,要抓毛病還要忙拍照,

看過程真替您捏把冷汗,真是辛苦了...

話說那些開關線路還 ...
引用 网友O:

確實已經老舊了,而且還曝露在外,任老鼠磨牙
等出問題再說吧
藉此機會教育一下,開關箱的門面板沒事別拆下來唷,可避免許多意想不到意外n_006|
第一張圖片
這是三相三線電盤??,最左邊那一顆NFB是3P100A,
一次側的線徑只有5.5平方,最大使用電流不超過50A ...
引用 网友P:

報告雄大,那是單相三線式線盤,三線進入3P100A NFB
之前在別的帖子裡有討論過,這種入線法是不正確的,剛好這裡就有個活著的例子了!
主線是8mm平方,最大極限應當只能搭配75A NFB,不知道是哪位大師父裝的:on_049|
爬上爬下的維修真的是很辛苦,安全第一~
引用 网友Q:

感謝狼大關心,安全是一定要的,小命要緊!
雄爸說的是~~主NFB負載側接了2.0*3c電攬,今天如果是那一回出同樣問題,那後果可能不太一樣喔,因為不跳阿

引用 网友R:

這次是因為1.6mm白扁線(阿斯)鐵皮導致2P20A NFB 超載(50幾A)而跳脫,如果NFB是100A的,那就只有走火一途了(烤乳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工作或消遣爾而也下南部,可順道並不厚工
龜山屬於桃園縣,我剛好窩在龜山旁邊的新北市(台北縣)
對於電~真的要非常小心,前陣子幫忙處理一顆高壓變壓器因短路而爆裂,絕緣油流滿地,真的很恐怖

网友:
做白工.還搏命演出...交到損友了...

网友:
這麼晚了還爬那麼高
性命要顧
這種的晚上我絕對不幹

网友:
粗工大真的是搏命演出,讓初學的我有實歷尋找問題的方向及方法,受益良多感謝了!!

网友:
粗工大~ 您可以在攤位前貼個:凡是買多超過xxx元可免費到府維修水電乙次。(每日限x位)

提高鹽酥雞攤位業績~也可以複習以前的工作

网友:
台灣粗工大

這篇文章..

不能沒有你...的感覺..
博命演出面不改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細心查核

网友(2010-12-04):
確實已經老舊了,而且還曝露在外,任老鼠磨牙
等出問題再說吧
這次是因為1.6mm白扁線(阿斯)鐵皮導致2P20A NFB 超載(50幾A)而跳脫,如果NFB是100A的,那就只有走火一途了(烤乳鴿)
原來粗工大的最終目地是在等待那香噴噴的烤乳鴿

楼主:
確實已經老舊了,而且還曝露在外,任老鼠磨牙
等出問題再說吧
這次是因為1.6mm白扁線(阿斯)鐵皮導致2P20A NFB ...
引用 网友S:

不能說的秘密

网友:
粗工大大~~真是太害~~只不過真的還是建議安全考量比較重要~~

网友:
粗工你人真好n_082|
小弟若是遇到專業問題有求於專業維修的朋友
都直接問TOTAL ?$$
只願多給 不願少給
畢竟要賺就讓朋友賺
大家付出都該求回報

反之若有朋友因為認識或熟識
想要東凹一個西凹一個
屎屎尿尿乾脆直接不做
當然這是心中的想法
實際上都唯婉的推辭
沒那麼"叫小賀"

网友:
小心為上~安全第一
不為自己
也為家人

网友(2012-02-08):
,感謝分享
小心阿:):):)

网友(2012-03-13):
真感人!
連這種都修...
這種情形我只修自己的....

网友:
白工?最起碼要鴿子蛋10顆補一補。

网友(2012-09-13):
你請來的粗工沒有電工證照萬一發生意外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看可能一輩子都還不起的,還好沒有發生任何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