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A怎麼判斷正常與否?

楼主(2010-10-10):
最近我撿到一張記憶體供電電路故障的主機板,現在遇到一個困難,

那就是該板的設計屬LM358A搭配一個NPN2222電晶體控制另一個

2SD2118電晶體做線性降壓,主要負責降壓的2118我拆下測過正常

,控制它的那顆2222也正常.....我量了一下就是沒輸出VDD2.5V連

帶的1.25參考電壓也沒了.......

LM358A本身的VCC正常,另一組的工作似乎正常,就是負責記憶體

供電電路的我不會判斷.....它的基準電壓輸入我測出1.8V,反饋因無輸

出則沒有電壓,輸出端(1PIN)卻輸出3.91V.....阿捏正常嗎?

2SD2118....B:3.82V、C:3.3V(由ATX端來)、E:0V(正常應為2.5V)

BSR14(2222A).....B:3.92、C:+5V(由ATX端來)、E:3.4V

照理說222A的B好像應該是1.8V是嗎?(由LM358A負責穩定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規有說明了,你應該把主機板型號先報出來,然後再拍照片出來,你這樣用說的很難研判。

网友:
2222A也不可能是1.8V,1.8V是結果,應該是在E出現,不會在B極喔。
LM358不太容易壞,而且壞的機會很少,它的輸入,各是多少呢?輸出又是多少呢?這都是關鍵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有可以近拍的相機就好了,不想傷大家眼睛咩....

我再想想辦法.....把電路畫出來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辦法把電路畫出來給大家看看好了....

拍照沒可近拍的....

网友:
把板子的型號說出來
如果手邊有的話就幫你拍幾張上來

网友:
回復  s10274chen

我想辦法把電路畫出來給大家看看好了....

拍照沒可近拍的.... ...
引用 楼主:

沒有近拍也沒關係,但真的有圖有真相,有圖較有印像,
你的相機應該不會比「逸倫」大的相機爛吧

网友:
呵呵!
記得用放大鏡輔助喔!

网友:
LM386 是一种音频集成功放,具有自身功耗低、电压增益可调整、电源电压範圍大、外接元件少和總諧波失真小等优点,廣泛應用于錄音机和收音机之中 。 LM386 内部电路原理图
如图所示 。 与通用型集成运放相类似,它是一个三级放大电路 。
LM386的外型和引腳排列,PIN#2為反向輸入端,PIN#3為同向輸入端;PIN#5為輸出端;引腳6和4分別為電源和GND;PIN#1和PIN#8為電壓增益設定端;使用實在引腳7和地之間接旁路電容,通常取10UFjavascript:;
剛好有這份資料,大家分享

网友:
第一級為差分放大電路, T 1 和 T 3 、 T 2 和 T 4 分別構成 複合管 ,作為差分放大電路的放大 管 ;
T 5 和 T 6 組成鏡像電流源作為 T 1 和 T 2 的 有源負載 ; T 3 和 T 4 信號從管的基極輸入,從 T 2 管的 集
電極輸出,為雙端輸入單端輸出差分電路 。 使用鏡像電流源作為 差分放大 電路有源負載, 可
使單端輸出電路的增益近似等於雙端輸出電容的增益 。
第二級為共射放大電路, T 7 為放大管,恒流源作 有源負載 ,以增大放大倍數 。
第三級中的 T 8 和 T 9 管複合成 PNP 型管,與 NPN 型管 T 10 構成准互補輸出級 。 二極體 D 1
和 D 2 為輸出級提供合適的偏置電壓,可以 消除交越失真 。
副檔名詞交越失真 : 我們在分析時,是把三級管的門限電壓看作為零,但實際中,門限
電壓不能為零,且電壓和電流的關係不是線性的,在輸入電壓較低時,輸出電壓存在著死區 ,
此段輸出電壓與輸入電壓不存在線性關係,產生失真。這種失真出現在通過零值處,因此它
被稱為交越失真。我們克服交越失真的措施是:避開死區電壓區,使每一電晶體處於微導通
狀態,一旦加入輸入信號,使其馬上進入線性工作區。
引腳 2 為反相輸入端,引腳 3 為同相輸入端 。 電路由單電源供電,故為 OTL 電路 。 輸出
端(引腳 5 )應外接輸出電容後再接負載 。
電阻 R 7 從輸出端連接到 T 2 的發射極,形成回饋通路,並與 R 5 和 R 6 構成回饋網路,從而
引入了深度電壓串聯 負反饋 ,使整個電路具有穩定的電壓增益 。

网友:
you yuo 阿你發個LM386 是AF-Amp,不是LM358A(OPAmp),是要a471傷腦筋!@_@!!!
http://www.chipswinner.com/ends/LM358.pdf

楼主:
不好意思拖了好幾天才把相關電路圖給貼上來,因為我又重新跑了一下
電路確認一下..........

主機板型號:Aopen MX46U2-GN(533)
故障點:沒有DDR2.5V運作電壓連帶1.25V基準電壓也喪失
檢修:主機板正常僅除錯卡擋C1抓不到記憶體,經確認2.5V運作電壓消失..
處置:原以為是Q46的2222A故障經更換後未見改善,換下的沒故障。Q43
2SD2118無料更換僅拆下量測,結果正常....除非我測錯n_074|

電路圖如下所示,希望各位高手能看的懂....不足的我再補充
我個人是沒有DC啦,手機又不支援小花近拍模式,只有一個30萬畫素
可當WEB CAM的CCD可以支援10CM近拍,但效果欠佳看了會脫窗。

楼主:
沒有近拍也沒關係,但真的有圖有真相,有圖較有印像,
你的相機應該不會比「逸倫」大的相機爛吧 ...
引用 网友C:

他的像機有多爛?

我是怕大家傷眼啦,因為結果不堪入目..

网友:
Q43的B極高電位......那應該有導通啊!.....輸出沒有電壓....
量看看Q43的E極對地阻值,看看有沒有被拉低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地阻值....數位錶打二極體檔,紅筆接地(網路插座外殼)黑筆接Q43的E,

對地阻值0.068....如果是蜂鳴檔...對地阻值約68歐姆...

看樣子是輸出被拉低.....相關電路上應該有元件故障對吧?

我把基準電壓產生電路那部份的電容檢測一下好了...

楼主:
目前檢測到DDR_VDD2.5輸出後使用VDD2.5V的基準電壓產生

電路中的220uF電容器有容量超標的情況,沒鼓包漏液..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對地阻值應該還是正常的,整體的比較器電路都正常的話,電容的容值可以嘗試檢查看看。

楼主:
回覆  a471

對地阻值應該還是正常的,整體的比較器電路都正常的話,電容的容值可以嘗試檢查看看。 ...
引用 网友B:

該張板是綠色PCB,在這顆LM358A周圍的電路很擠,線路很不好跑都眼花了@@
我目前已經將2.5V_VDD輸出範圍的電容都拆下檢查了,還在找哪些範圍有用到2.5
_VDD電路的電容。該板設計DDR2.5運作電壓給1.25V基準電壓產生電路用,記憶體
時脈電路的時脈產生器好像也有用到,還在查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