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吋液晶電視排線問題請教 part2.

楼主(2010-10-10):
(无正文)

网友:
可透過交替測試,找出是面板還是AD的問題。AV信號還是會進到AD去處理,所以方向大略是AD或面板囉!

网友:
若是按出OSD也有殘影,則面板問題較大。

楼主:
若是按出OSD也有殘影,則面板問題較大。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的回覆
可是所謂的殘影意思是說畫面會很慢
滑鼠移動時會拖
開OSD也會拖
但拖的部份會慢慢消失
這種問題也可以用此種方式測試嗎??
如果各位大大誤會了意思
在此說聲抱歉

网友:
那也是一樣囉!OSD也同樣有殘影,那麼,面板的問題還是比較高。
可確認一下面板電壓是否滿足需求,甚至電壓夠不夠穩定。

网友:
意思是指按出OSD視窗後, 一段時間應要立即消失,若會慢慢消失,則表示是面板成像有異常。

楼主:
了解!!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
準備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