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笨Q(BENQ) FP931 19吋液晶螢幕腳座製作
火..

楼主(2010-10-10):
http://bbs.pigoo.com/thread-20726-1-1.html
以上網址為維修實例
由於此螢幕買來時無腳座
所以只好自己用公司現有的壓克力板作
此螢幕目前服役正常中

网友:
很有創意,
相當接近完美,
底座再加重一點會更完美!

网友:
孔位相當準阿

順便在壓克力底座上做個USB HUB也不錯~

网友:
請問壓克力是幾mm的
感覺好像會斷的感覺
但質感100

网友:
廢物利用,創意十足
給板大拍拍手

网友:
壓克力作起來完整度挺高的
大大有沒有考慮整機壓克力化
做出來好像挺不錯的(想像中.....)

网友:
第一張照片看起來螢幕好像浮在空中^^,腳座面積夠大嗎?感覺如果地震來會不會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覺像是浮在空中的LCD~~`

楼主:
螢幕的重量是往前傾的
所以所有重量都在前方
下方有一塊厚度10mm的壓克力頂住
所以應該是穩定的

网友:
壓克力作起來完整度挺高的
大大有沒有考慮整機壓克力化
做出來好像挺不錯的(想像中.....) ...
引用 网友B:

以下就是已經壓克力化了(底座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壓克力化後,上下左右應該都是中空的,

感覺散熱效果超好的...

但不小心被水噴到就...

网友:
我也有.無腳架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逍遙客大的比較像測試治具,

感覺維修時超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也可以當治具.平時就給小朋友當電視看n_059|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完成度真高
壓克力有另一種感覺
自己做出來的感覺更好吧

网友:
回復  小國

完成度真高
壓克力有另一種感覺
自己做出來的感覺更好吧 ...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出來的爽感那是一回事
但是其實是有個比較現實的考量
就是
"你買了套件想組電視或螢幕,卻沒有合適外殼-_-"
外殼在台灣是很難買到適用的(問題出在按鍵板位合用問題)
除非你在網路上向對岸買,可是那有一定風險.
那就....沒辦法,自己來吧.唉.

网友:
說的也是
如果有外殼直上應該更方便
不過DIY可以發揮無限想像
比方說
可以多個擴大機,USB接頭,甚至裝上七彩霓虹燈...0.0
總之DIY無價
感謝小國大大分享~

网友:
哎呀...!!!  這個點子 主義 不錯用...很創新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大家真的都好有創意喔! 佩服佩服

网友:
改天大家來個~~螢幕創意比賽~~找各大廠商來評比..說不訂會出價買大家的創意去量產~~

网友:
會裸裝是殼破掉了還是....用各種零件湊成的所以沒殼?

网友:
質感是不錯,但感覺很脆弱。加厚一點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