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測ZENER二極體,怎麼做?

楼主(2010-10-10):
用電源供應器以限流的方式測ZENER二極體。
有人可以教一下怎麼做嗎?

网友:
嚴格說來, ZENER 是電壓零件, 在一定的崩潰電壓只要能供給的保持電流, 該 ZENER 輸出電壓即是固定的..

所以, 如想要測 ZENER 的電壓值, 用一可變電阻(10 K左右)和 ZENER 串聯, 並將電壓表接到 ZENER 兩端, 電源供應器由小調到大..

當 ZENER 兩端的電壓是固定的不隨著電源供應器變動時, 這時所量的電壓就是該 ZENER 的電壓值..

要注意的是 ZENER 也有功率限制的, 流過的電流不要超過 I = W / V, 否則電流太大可能會燒掉該 ZENER..

网友:
這是可能的,但您需要有一台比較精密的電源供應器才能取代拿掉那顆測試用的外部限流電阻。
這台電源供應器的限流調整需具備粗調與細調或十轉的調整鈕,要能微調限流到 mA 等級的。

先設定電壓為 1 伏特左右,輸出紅黑鱷魚夾直接對夾短路,再調整限流為您要的測試電流值,常用的測試電流值為 10 mA。
再鬆開鱷魚夾後夾上 Zener(極性不要錯),再慢慢提高電源供應器上的電壓一直轉到電壓表頭讀數不會再增加,這時這個不會變的電壓就是 Zener 的電壓規格。

要挑選精確電壓的 Zener 或是辨識出零件櫃中一堆不明二極體,這方法很快很好用的。

楼主:
多謝二位教導。很詳細。

网友:
其實.這是一個教學用的線路.
正式使用 zener 時,我們想一下.
VCC-R+D-GND
這的電路.
在+這個分接點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參考電壓.
可是這個參考電壓,其實是會漂的。
而且, 我們用 zener 就是要取得一個"參考電壓"
它會因外在環境會漂就不適合使用了。
不過, 有些改善的方法。
比方說利用一個"OP構成的電壓隨耦"來解決因功耗不同造成的漂移.
再來,因為 zener 本身的 pn 接面,會有電子跳動造成的雜訊。
我們可以經過一個簡單的  R-C 濾波來處理......
不過,比較好的方式是利用電晶體跟 zener 一起來解決的電路。這個有機會再介紹了。

网友(2010-12-27):
而且, 我們用 zener 就是要取得一個"參考電壓"

學習到了

所以, 如想要測 ZENER 的電壓值, 用一可變電阻【(10 K左右)】和 ZENER【 串聯】, 並將電壓表接到 ZENER 兩端, 電源供應器由小調到大..
當 ZENER 兩端的電壓是固定的不隨著電源供應器變動時, 這時所量的電壓就是該 ZENER 的電壓值..
有空咱來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