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A -> S 端子"信號線?

楼主(2010-10-10):
  BNC 接頭的 DVR + BNC 轉 RCA 接頭 -> ? -> 僅有 S 端子 + VGA 輸入的液晶螢幕, 請問有無如標題功能的信號線產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DVR不是要接監控設備或電腦嗎?!

轉接系統後不是都有顯示器.....!!

网友:
電視盒應該可以 線材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是接至電視的AV IN上,但總不能拿來長時間充作監控設備;後來找了一部15"LCD.可是沒AV IN,故想問問有無對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想過用電視盒,但又會用掉一個插座,能精簡些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無解,只能用AV mate,支援D-sub的了...

网友:
以前是有這種電路板成品可買,倒是沒看過有用轉換線的方式來轉換成 S 訊號的,原因是這必須用有吃電的主動線路才能完成的。
這東西雖然成本不高但是因為沒有市場所以就沒有專用的商品上市。

以前我在電玩材料行買過這類的電路板,能從 Video 訊號轉成 R G B 訊號,其中就有 S訊號在板子上可取出來用,印象中好像是 180 還是 220 元而已,這板子就是讓營業級的大型電玩中的映像管能受接受 Video 訊號,電玩業的人不會買電視成品拆來用,都是自己作內部的所有電路板。

以類比電視的說法樓主想要的就是所謂的梳型濾波器,會找零件的可以直接去買這個零組件或是去拆不要的電視機板湊合著用。

當然以現在最簡單也最便宜的做法就是用電視盒,或是換ㄧ台有多種影像規格輸入接口的液晶螢幕。
更專業的做法是買國外廣播設備廠做的轉換器、模組卡板或視訊處理器,這些東西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都有。

网友:
是打算只用來"看畫面"不錄影是嗎?

如果有錄影可以買台便宜的4路DVR來用,DVR有支援D-SUB可以接液晶顯示器..

网友:
呵呵~樓主的意思應該為有DVR*1台~液晶螢幕*1台(有S-Video)

原則上舊式DVR輸出訊號僅有AV訊號~但都做BNC頭~透過轉接就可以使用

而液晶的部份有支援S-Vedio也要看是色差源576i還是AV源480i
簡單的說~如果液晶本身不支援480i那就沒辦法看DVR影像囉~

而樓主可以到各大3C或電子材料行買S轉AV的轉接線回去試用~
如果不能使用再退貨或換簡易的電視盒較為便宜~目前1000內就買得到~
而AV to VGA的轉接器相對價格會高~且為單一用途~較不划算~

可供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tw/S-%E7%AB%AF%E5%AD%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