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盒遙控器無發射訊號維修

楼主(2010-10-10):
這支可能是因為之前電池流液体出來才故障的吧!

有好一陣子都沒遙控器可以轉台啊QQ

今天就無聊再拿出來查看看,

拿了一支新的遙控器來換零件測試,

原本在想是不是紅外線發射的問題,

換過來測試一下,好的= =a

再來找到一個零件外觀怪怪的,

型號是NSB 455J

新的遙控器上的是455K @@a

因該是可以通用的吧@@a

換上去試一下,終於正常啦^^

故障的零件

從別支拆下來的零件

這個就不用說啦!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啦!

http://tw.myblog.yahoo.com/heero ... rev=82&next=778

网友:
我忘記那個叫啥?
好像是頻率什麼的
遙控器用的都是455Hz

网友:
那個好像是 "陶瓷震盪器"的樣子,家中"x同"液晶電視的搖控器中就是用這個,
已經更換過2、3個過了,後來都再補上 "熱溶膠"來加強固定,才能撐得久一點。
(因為搖控器 常常摔到地上,所以  我所遇到的都是  "斷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我也修過
也是斷腳
結果去拆別的遙控器
腳不夠長
我就接漆包線把它用好了=_=

网友:
455 大約是 38K 的12倍吧.
自己去想....為何是12倍.

楼主:
哈哈!上次就是摔到地上結果就壞了0.0a
請問這個要怎麼量測啊?
外觀看起來不像斷腳嘿0.0

网友:
看不到圖><

网友:
己經看不到圖了!

楼主:
在圖上按右鍵顯示圖片就OK了吧0.0

网友:
我也看不到圖 不過應該是455石英震盪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但實例部份最好是圖文皆備,以符合版規。

网友:
那是陶瓷振盪器啦!體積與價格都比石英振盪器來的低,但是頻率很不準,用在只要有振盪而頻率或時間無所畏的地方。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要用 455K 是取 38K 的 12 倍?

网友:
這有一篇不錯的資料, 可以參考一下:

http://www.im-perial.com.tw/%E8% ... %E5%88%86%E6%9E%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