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4SP-MX 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0-10-10):
這塊板子 在前一刻都還正常, 重開機後 突然異常起來
問題: 開機無畫面,但是感覺的出來是正常的,因為蜂鳴器有響,硬碟有聽到讀取聲音

小弟爬文完後,發現可能是北橋空焊, 正準備拿熱風槍起來著手時

想說 多開幾次, 看看是否問題都一樣
卻發現,有時開的起來(蜂鳴器有響! 但是沒畫面),有時開不起來(蜂鳴器無響,一樣無畫面),但不管開不開的起來,畫面都是空白
爬文後,發現可能是北橋晶片供電的MOS 有問題,不過測量出來電壓感覺都正常

接上DEBUG卡後
出現錯誤碼"41"

查詢說明書後,發現是"中斷已打開,將初始化資料以便於0:0檢測記憶體變換。查中斷控制器或記憶體。"

請教一下大大,會可能是什麼問題?

网友:
記憶體插一條~~~交叉測試看看~~

网友:
1.建議BIOS先刷一下
2.跑碼41對岸資料顯示為BIOS異常

网友:
有一片同樣sis651 onboard vga,有時開的起來  有時不行 除錯卡卡c3
記憶體交換   插槽清潔   量電壓正常  電容拆不少量正常
壓北橋測試也是不保證開機  有用熱風槍+土砲鯛魚燒機加熱過   情況一樣
socket 478沒有用強化背板  主機板已經有點變型

等哪天想到再去摸一下

网友:
卡c3小弟之前有一篇維修實例是刷bios就搞定,供您參考~

楼主:
1.建議BIOS先刷一下
2.跑碼41對岸資料顯示為BIOS異常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大大
在看不到畫面的情況下,如何刷BIOS?
找一台相同主機板電腦,然後 讓正常BIOS 開機到BIOS更新的畫面
把好的BIOS拔出(在非斷電下),再把舊的BIOS放上去 執行更新 這樣可以嗎?

网友:
把BIOS挖下來,用燒錄器燒入程式後押回機板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土砲鯛魚燒機......能看一下嗎XDn_04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偷R拍的圖一下

裡面有兩支電熱管  一邊一支  有一個溫控開關  一百七十多度會跳開停止
開始時可以先合起來預熱  還可以聞到陣陣的奶油香

香烤主機板和顯卡時有用竹筷墊高  上方加上熱風槍吹吹吹  好吃的鯛魚燒就要出爐嚕
可惜不能把他兩邊扳開攤平使用  不然就可以烤全豬了

豬烤完還可以順便烤一下鯛魚燒來吃  厲害吧

网友:
AGP插槽尾端那顆MOS,大大您可以量看看電壓喔!
記憶體控制器在北橋,若北橋供電有問題,連帶影響的,當然會是記憶體控制器會被受影響。
BGA這條路暫時先別去想,供電搞好了,才去動它。

楼主:
AGP插槽尾端那顆MOS,大大您可以量看看電壓喔!
記憶體控制器在北橋,若北橋供電有問題,連帶影響的,當然 ...
引用 网友D:

AGP 下面那顆MOS 量出來的值,用相機拍下來請大大看一下! 小弟不知道怎麼看 = =

小弟順便把IDE 旁邊的 2顆MOS 一起量測附上來...

网友:
回覆 11# cools0607

電壓飄到2V,感覺有點怪異.........在開機後,用手摸看看,溫度會不會很高。

小弟我回家後,幫大大您看一下相似layout的板子的電壓,確認電壓是多少。

网友:
看到一半突然發現躺在後面的那塊P4SGX-MX Rev.2.00的板子跟這塊的LAYOUT有夠像
開機通電測量的結果  AGP 插槽尾部的MOSFET 9915的電壓 D:3.3V G:3.79V S:1.99V
AGP插槽與PCI插槽中間的MOSFET電壓 D:3.32V G:.9.8V S:3.32V

不過我這塊板子是只能拿來測DDR,SDRAM 裝系統會不穩定

网友:
不過我這塊板子是只能拿來測DDR,SDRAM 裝系統會不穩定   ...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個好消息耶!換電容應該就修好了。

网友:
剛剛量了一下電壓,也一樣是2V,所以,電壓部分,可以確認這邊沒問題了。

清一下BIOS設定值,重新載入預設值;或是使用AGP顯卡,測看看能否post過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有把BIOS 拔下來,請朋友幫忙測試(朋友有一塊相同的主機板),結果BIOS正常
至於使用外接顯卡,小弟無AGP

所以小弟懷疑 會不會是南北橋空焊? 導致有時開的了,有時開不了....

至於回焊部份,小弟發現 很多大大有做過(硬幣放上面壓,然後 熱風槍250度繞周圍去加溫2分鐘),但是卻有大大說這是不正確的作法...
想請問一下各位有經驗的大大,是否有恰當 或是更簡單的方法呢?(小弟是新手! 第一次要用熱風槍=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此方法可行? 真的可以用鯛魚燒機去當作BGA 往返台?

小弟之前是有聽過老師說過電磁爐原理
那把主機板 放電磁爐上面(熱風槍在上面吹阿吹...),對回焊 南北橋晶片有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專業的土砲只能保證拆的下來,裝上去可以成功的機會應該非常低
而且裝上去還另需其他的工具...
所以s10274chen才跟你說不要去想南北橋空焊的問題
可以用手壓南北橋試看看有沒有比較容易開機

鯛魚燒機拆mos還蠻方便的,chip只有拆過一張nvidia 5200的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小弟有試過用力去壓北橋晶片,但是無效....

所以小弟才會想說去回焊看看
PS:小弟沒有要拆! 我只要加溫 看有沒有辦法自己焊回去,這樣有可能?

网友:
回復  wwwtw

其實小弟有試過用力去壓北橋晶片,但是無效....

所以小弟才會想說去回焊看看
PS:小弟沒有要 ...
引用 网友F:

其實你問的在前面的一些討論中都有前輩討論過, 不妨花個幾天的時間好好研讀一下, 一定有很多心得的..

我來到這九個多月了, 還三不五時的去復習那些資料, 細細体會、消化成自己的, 這樣的學習才能勞靠..

加油..

网友D:
AGP 下面那顆MOS 量出來的值,用相機拍下來請大大看一下! 小弟不知道怎麼看 = =

小弟順便把IDE 旁邊的 2 ...
引用 网友F:

誰知道告知
圖1的3.75v跟2.00V哪來的
圖2的4.37v哪來的
電壓值看起來不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小弟請朋友代為測試另外一塊板子(正常的),電壓和小弟量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大大指點! 小弟有去爬過文! 將會繼續努力... 謝謝!

网友:
如果手壓過北橋仍是如此,與空焊的可能是比較低了。
回焊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若非真的到緊要關頭(如北橋用手按會跳得過),是不太會去動的。
BIOS的設定值,要徹底清除喔!電池拆掉,跳帽跳至clear,靜置一段時間再上電。

大大您的CPU扣具先不扣,用放的開機.........真不希望是CPU座搞怪。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圖1的3.3v--->這不是應該有1.5V(可能不支援AGP8x)
圖2的4.37v--->這是5V不低於4.8v
電壓值看起來是不對吧!
有沒有量DDR的2.5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覆

tfc77大,電壓是對的喔!3.3V是從ATX拉過來的,到汲極。
4.37V?那是閘極的電壓,這也蠻正常的,也OK,記憶體電壓就是那個2.65V的電壓囉!

所以看cools0607大目前所量到電壓,大致上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今天剛好有空 測試了一下
用手去壓北橋和南橋,皆不開機

CPU扣具也重新 壓緊扣上,一樣無效

不過現在都不逼了
難道會是主機板CPU供電 MOS 出現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覆

除錯卡部跑碼了?注意看看reset燈號喔!
舊文要爬,不然還真會看不懂喔!

楼主:
礙於小弟最近忙升學部份,剛好電腦又急用,所以請他自行處理,很感謝各位大大幫忙回答.
小弟手邊還有另一片主機板有問題,等小弟先爬舊文完後,不行再上來與大大們討論
謝謝各位大大們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