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華碩p4s800的請幫我看一下(已修復)

楼主(2010-10-11):
最近收到一個版子p4s800,記憶體抓不到,發現R3,R15不見了,請有p4800的大大看看R3,r15阻值是不是100k,謝謝

网友:
可否 PO 上個圖.. 並指出位置..

另外 ASUS P4S800 有分幾種版本, 如我的是 P4S800-MX.. 大大的呢?

楼主:
RE: 有華碩p4s800的請幫我看一下

這是借W大大的圖,這是P4S800,麻煩大大看一下 ,謝謝

楼主:
剛剛看到一張很清楚的,可是還是不知他的組值是多少

网友:
同樣使用RT9173B,不難找到其阻值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757

网友:
其實 s10274chen 大己經點出該兩個電阻值了..

RT9173 該兩個電阻值都是 100 K 的..

你可參考以下 RT9173 部份的 DATASHEET 說明圖..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但是還有一點疑問
上面w大的圖上的電阻數字好像是100
另外s大的電路圖是1k

RT9173部份的 DATASHEET則是100k
這我有點混亂,有想先用100k試看看

网友:
利用電阻分壓取得參考電壓,阻值不要太低,隨自己容易找到的阻值而定即可。

楼主:
跟各位大大報告
修好了,我用10k的電阻焊好,還是不開機
RT9173確實有1.26電壓
查到9915 MOS S極輸出3.3V 而D-S有阻值,是板子本身就又阻值還是MOS有問題
焊下來看看,可是懶的拿雙槍,銲槍加針抬腳起來量看看
結果 是我太粗魯嗎?一抬腳竟然分屍了,在焊另一邊看看,也分屍了
後來廢板找的40N03,9915 VGS MIX 0.5而40N03 VGS MIX 1不知道可以作動嗎?
代用看看,開機了
第一次維修成功   好高興喔
沒想到會成功,所以沒拍照可以貼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還有W大的教學,真是佛心

网友:
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了...,希望我的p4p800s-x, 也能成功檢修完成

网友:
恭喜在先.....運氣極佳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