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915P-MF-AE ACER品牌專用

楼主(2010-10-11):
8I915P-MF-AE  ACER品牌專用

此塊主機板據說是無法開機,目視CPU旁邊的6.3V/3300UF3顆電容爆漿,經過小弟上機測試,每次開機的跑碼都不一樣,有時候有時候00,C1,C3,C5,有時候跑到AE,A9,終於有一次跑到EF終於開機有畫面了,但是會當掉,就很那悶呢~~怎麼那麼會挑記憶體,於是我就把記憶體部分的6.3V/1000UF的電容都換掉了,這時候好一點了,再最右邊的記憶體插槽可以讀的到,其他3條還是讀不到記憶體,進入XP,USB無法使用,這時候呢我就火大了~把主機板上面的電容全部換掉,奇蹟的事情發生了,竟然整塊主機板便的好正常阿,瞎貓碰到死耗子,這塊主機板被我修好了阿~~爽!!!!

6.3V/1000UF 有13顆
2.3/3300UF 有3顆
16V/1500UF 有4顆
6.3V/1500UF 用 10V/1500UF代替,有3顆

這塊板子真的是有夠難搞阿~~

网友:
容值異常??

网友:
有時候把電容換一換,就可以完修大概80%的故障品
恭喜大大嘿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NICHICON那一批有問題的電容害的~這張板子應該是2004~2005年出廠的,以前好像有聽說過電容有問題害各家廠商搞死好像就是NICHICON~~,不過這種電容外觀看不出來爆漿的真的是搞死人~~

网友:
這種情況..我碰過兩次了..主機板開機時..要開不開的(有時可開..有時又不開)..

電源供應器測試後都沒問題...

把主機板上的電容都換過後..每次開機>>一觸及發...

重點是換下來的電容..用電容表測量..容質都在正常範圍內(都是日系電容)..

這對非本科系出身的我來說..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前幾天剛換好一片主機板的電容..就是開機鍵按下去..

有時一觸及發..有時要等2-5分鐘不等才會有開機畫面...

索性把全部電容都換掉..已經測試三 天了..

按開機鍵.都是一觸及發...

PS:都是約5-6年的K7主機板..一片技嘉..一片華碩..電容都是日系電容.....

楼主:
主機板再把其他沒有爆漿的電容做更換的動作之前已經先用水洗版的動作處裡過了,還是沒有用,最後才一次把沒有爆漿電容換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