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E53缺少顏色

楼主(2010-10-12):
這台老螢幕~我知道沒什麼維修利益可言~@@單純我自己手賤~特別來問一下~

這螢幕如果它老大哥高興~ 就正常~  不高興~ 就少了"紅色"

例如~上次我朋友傳了一張~ "粉紅色"手套的照片給我看~

怎麼看都是紫色= ="

偶爾缺少紅色的情況下~ 突然像電源過電一樣~ 螢幕閃一下~

之後顏色就正常~(不過= =不會持續太久=_=)

尤其~如果顏色正常~ 關掉電源 重開   又會缺少紅色= ="

网友:
時正常時欠色,很明顯是焊點接觸不良,空焊了...

拿烙鐵補一補就OK了,不過那種電腦螢幕難拆的要命=.=

自己加油囉!補焊之前記得放電,不然沖壞其他零件就糗大了!

网友:
搖動VGA線看看是否線材接觸不良

楼主:
時正常時欠色,很明顯是焊點接觸不良,空焊了...

拿烙鐵補一補就OK了,不過那種電腦螢幕難拆的要命=.=

自 ...
引用 网友A:

還沒拆~ 不知道有沒有很難拆~"~|||

補悍是吧@..@~ 等我有回家我會拆開來試試看的@@~

謝謝~ 讓我大致上有個方向~@@

楼主:
搖動VGA線看看是否線材接觸不良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會是VGA線的問題才是~

不過我有回家我會試試看的~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焊佔差不多8成,

如果不是的話,有可能是三色的晶體或映像管出問題...

网友:
1.VGA線本身有問題(內部要斷不斷)或是連接到主板的地方冷焊.
2.CRT頸座上那片電路板(影像/三原色輸出)元件冷焊.
依以往經驗,VGA部分出問題佔多數.
影像/三原色輸出也最好要補焊一下,因都是屬高熱部分電路.
有點小麻煩的是,CRT顯示器其影像/三原色輸出電路部份都會有加裝屏敝鐵殼,要先拆下,焊好再重裝回,手續上多點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這台螢幕已經有紅色了QQ(感動)

問題應該如小國大 所說的 VGA線接主板那邊...

有一接頭(應該是管理RGB的)~ 小弟把它用力的插進去(別想歪~)

由於不知道電容不插電~放電要多久~ 所以做的時候好戰戰兢兢的Orz

p.s.插曲

在插線與測試時~小弟把螢幕放到腳上....

由於有點重~ 不小心就讓主板的某個針腳~ kiss了我的腳...

讓我有0點多秒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MGb6o7yhdA

Orz....嚇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