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乾衣機更換風扇皮帶失敗(手機照的非常傷眼很報歉)

楼主(2010-10-12):
在這裡學到不少東西, 沒甚麼實例可分享, 就來一個失敗的案例吧n_154|

這台是二哥家裡的, 有 3 個小朋友, 每次去都是吵翻天, 真是佩服到家了 , 3 個n_144|
拆開發現風扇皮帶斷了, 心裡想簡單啦換新的就是了n_136|

在露天買好皮帶, 以為 30 分鐘應該可以搞定, 仔細看才發現要拆滾筒了:on_100|
那就拆吧, 沒想到軸心固定螺母滑牙了, 而且周圍被檔到, 只能用套筒:on_058|
有想說在相對的位置鑽孔, 想求救各位前輩有其他的方案解決嗎?:on_115|

网友:
小弟我想到的是用萬能鉗...........
拆的時候,最好還要配合WD40,把鏽蝕的部分咬掉,會比較好拆。

网友:
您這好像是星型螺頭嗎?
您可拿去當地看那裡有〝阿嚕孟〞例如白鐵工廠或專門幫人焊接加工的地方把板手跟螺絲點焊兩個點後.把他轉開.
要注意喔有的螺絲是逆時轉.有的是順時轉喔

楼主:
小弟我想到的是用萬能鉗...........
拆的時候,最好還要配合WD40,把鏽蝕的部分咬掉,會比較好拆。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畫素太低沒有照清楚
周圍被檔到, 只能用套筒, 螺母在空轉用尖嘴鉗夾不出來.

楼主:
您這好像是星型螺頭嗎?
您可拿去當地看那裡有〝阿嚕孟〞例如白鐵工廠或專門幫人焊接加工的地方把板手跟螺絲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畫素太低沒有照清楚
那是六角的螺母,周圍是塑膠材質的固定盤(就是最後一張有4顆螺絲鎖著的)

网友:
乾衣機風扇皮帶更換---------
我有更換過國際牌National 烘衣機  NH65N 風扇皮帶,
原皮帶是屬於圓型膠帶,時間久了就脆化斷裂。
如果要更換原圓型膠皮帶,就必須考慮安裝時困難以及脆化斷裂的事情。
我的處理方法是到工藝店買一條傳統縫紉車的皮帶,重新拆開穿入軸心圓盤,
再調整、裁剪、結合(注意鬆緊度)。
不難-------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供參考!

网友:
螺母滑牙應該是前半段 後半段可能還沒 可以把烘乾筒放平用鐵鎚把套筒敲進去一點試試看

楼主:
RE: 東元乾衣機更換風扇皮帶失敗(感謝 I120 大大, 完修報告)

乾衣機風扇皮帶更換---------
我有更換過國際牌National 烘衣機  NH65N 風扇皮帶,
原皮帶是屬於圓型膠帶, ...
引用 网友C:

這種傳統縫紉車的皮帶, 記憶中很小時候見過, 沒想到現在還能這樣使用
感謝 I120 大大 提供的方法

网友:
不錯嬤--------
恭喜你完修,這是變通方法,很耐用的。

网友:
看照片那皮帶應該是PU圓帶(萬可帶)吧~!!用打火機燒烤後就可接在一起了吧~!!
應該也可以到五金行(機械五金)買新的PU圓帶更換[看你的直徑多大(粗)長度要多長]

楼主:
看照片那皮帶應該是PU圓帶(萬可帶)吧~!!用打火機燒烤後就可接在一起了吧~!!
應該也可以到五金行(機械五金) ...
引用 网友D:

我有用打火機燒烤過, 會便黑變硬,
大大說的PU圓帶(萬可帶), 有圖或相關資料可參考嗎?

网友:
這是PU元帶的相關說明網站提共你參考:http://jinlongping.myweb.hinet.net/4.htm

网友:
塑膠
有的是熱塑性
有的是熱固性
如果是PU應該是熱固性
也就是加熱也不會軟化
直到溫度太高而燒焦變黑變硬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曾經如此做過~但運轉時噪音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曉得會不會來太晚了,今天遇到一台相同問題,
中間螺絲滑牙,螺帽無法用平常心拆下,
圖文給您參考,若您拆得下來,...............
裝回後,螺帽底下有一個鐵制墊片不要裝,
裝了螺帽會鎖不緊,但是也不要鎖太緊,
因為4.5年後皮帶有可能再斷裂?

楼主:
回復  aa120888
不曉得會不會來太晚了,今天遇到一台相同問題,
中間螺絲滑牙,螺帽無法用平常心拆下,
圖文給 ...
引用 网友E:

滷雞蛋大大的方法我有試過還是一樣, 可能是牙都已經磨掉了

如果其他人再遇到可以試看看n_115|

网友:
那只有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