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2吋液晶電視有背光無畫面

楼主(2010-10-12):
請求各位大大幫忙,這台情型是背光有亮,但沒有畫面,所有的按鍵功能正常可以開關機和切換畫面(因為有切換時背光會關在開),切到電視時可以聽到有聲音,這會是什麼情型丫,電源板量測電壓和PWM波型都正常,驅動板上的振盪也正常,也沒有電容爆,會是什麼情型呢?

网友:
T-CON電壓對嗎?

网友:
T-CON 貼片保險絲或自復型保險絲(3~4A)更換就好了。

网友:
如果T-CON的保險絲正常的話,

就要查它的電源穩壓電路看正不正常了...

网友:
換TCON保險前記得先測量阻抗,若是過電流而燒的則要注意後端電路是否有異常,不可貿然使用更大安培數保險甚至直接短路。

楼主:
T-CON電壓正常保險絲沒壞,各電壓正常,PWM 電壓也看過波型正常, 還會有哪裡呢?

网友:
哪個PWM阿?

請先檢查VGH跟VGL以及Vcom~

但前提是AD正常...

网友:
看來還是把TV型號及各部位相關照片貼上來討論吧!大同的我修過數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