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儀表零件

楼主(2010-10-12):
這是機車的液晶儀表
有過電但是螢幕無法顯示
查線路後發現下方及左方的元件斷路導致線路後方完全沒過電
因為看不出來元件是屬於MOS還是三極體
所以特來請教各位高手
能幫分辨一下嗎?
如果知道哪有賣更好(有帶整個版子去台中電子街問過,沒有此零件)

另外請問圖中白色電阻是屬於哪種電阻?
上面編號已經快消失了.....

不論結果如何在此先感謝開設此論壇與提供經驗分享的各位大大這裡真好....

PS.液晶儀表不知道發哪版所以發在這裡了,如果有誤請告知,謝謝!!

网友:
IC開頭確定非MOS/BJT,可能是穩壓IC等等。
TR開頭則需要由上方代碼,去查詢SMD CODE看能否得到資料。

白色電阻是屬於高功率電阻,可測量看看是否與上方標示阻值接近。

楼主:
先感謝狼大解惑及回覆(速度真快..0.0)

TR那顆上面編號60查詢過SMD CODE沒發現(殘念)

至於那顆穩壓IC因為是壞的而且只有一顆所以只能從編號下手
不過依照那編號實在查不出任何結果
所以只好上來求助了

至於那個電阻因為沒看過所以順便問看看
原來是高功率電阻阿

网友:
祝尼趕快修好唷
因為如果尼修好了
偶才有動力
去拆偶的機車
液晶馬125
它的液晶碼表已經燒壞好久好久
若要換很貴
新貨4500
殺肉2500
偶根本不想換......

网友:
R1跟R201拆下量沒斷就是好的
TR108像PNP或P-FET,TR6像NPN或N-FET
IC1是穩壓IC,量1,2腳電壓??

楼主:
雷大這片就是液晶馬車的...0.0
我的想法跟您一樣說...
重點是自己修好比較有成就感

77大R1跟R201確定沒事了
TR108跟TR6上面編號不同
整個版子上TR108只有一顆 TR6有3顆..
所以有問題的TR108跟IC1都是這張版子上的獨一顆
IC1電壓6.88V只有一腳有電ˊˋ

感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那可要努力修好唷
像偶
沒有油表可以看
置物箱只好放一小瓶汽油
有時覺得該去加
結果太早加
沒法領贈品-小面紙
真是

网友:
總覺得SMD CODE比較像6D

楼主:
喵~狼大 一語驚醒夢中人.....
60 6D 傻傻分不清楚
好像真是6D耶....0.0
感謝狼大..

网友:
一般液晶表會有兩組正電,一組正電是長接電瓶的(維持時鐘電源),另一組正電是鎖頭正電,要有輸入(開關轉到ON時)才會啟動液晶表,可以先嘗試找出接地及兩組正電,測試上會比較方便。

楼主:
兩組電源一組接地已經找到了(基本功已經練好了)
目前電源都指向CPU去了
看起來最終好像是那顆CPU出問題了
看來是無法完修了....
感謝狼大熱心幫忙

网友:
這表應該是找日本廠商代工的,日本做的特點就是壞了不好修

楼主:
是阿這顆表看基板應該是日本製的
所以搞不太下去了
就連CPU上面編號也很特別

所以想完修應該是不太可能了
感謝狼大關注n_109|

网友:
有可能是震動造成焊點脱焊,電路零件選用,應該還有一定水準,若沒重大意外,還不至於燒毀。

楼主:
感謝 s10274chen 大大的解說
這顆錶應該是10年前的設計,看起來無保護電路
甚至連保險絲都沒有
所以一旦車子電系出問題這錶也跟著一起走(目前自己遇到過3次)
不知道是不是廠商的意圖(讓你燒了換新)

网友:
哇嘞
偶只好繼續騎著沒有時速表的小馬了

楼主:
雷大您的錶是啥情形?
背板會亮嗎?有顯示嗎?
還是整個無法點亮?
如果背板會亮能有方法恢復部分功能喔....0.0

网友:
馬車應該有指針儀表組可換吧?
說真的我不太喜歡數位顯示面板組,因為那遇到故障問題會一整個沒完沒了-_-
PS:之前受過液晶版名流100此問題所造成的苦頭.

楼主:
目前車上已換上指針表了
數位顯示的真的是問題一堆
本來是想說反正是故障的就來拆解
拆開一看電路板上乾乾淨淨完全沒燒毀的跡象
想說應該很簡單處理
沒想到阿.....雙面電路看到眼花
零件也不好取得,只好作罷
看來小國大大也是吃過苦頭的阿~呵呵

网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u=rex_chen19821111
全新馬車液晶表組立,這是比較便宜的.

楼主:
感謝小國大大還幫我找液晶錶n_073|
其實有替代品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8940155?u=jim_motor
只差一顆水溫燈而已

會拆是因為窮極無聊想玩看看而已
而且我都換上指針了再買會有庫存問題
到時怕買了錶又多一台馬車就糟了

网友:
偶的完全不亮了n_154|

會壞掉
偶想跟偶有一次
拿馬車來救轎車有關

從此以後,電系慢慢出現毛病...

偶的車殼也2266了
就將就著騎吧

网友:
小弟我想到的是因為車子在騎乘時,會有震動,如果焊接有問題,那麼是有可能因為這樣而導致故障。
如果可以的話,或許補焊之後會有機會修復。

電系的穩定度對於這些精密的電路考驗蠻多了,要是電系出了毛病,這些微控制器的東西也難逃一劫。真發現電路上的元件損壞........維修上會蠻頭疼的,正如大家所知的,零件取得困難,還是傳統汽機車儀表耐用多了。

楼主:
是阿~不穩的電系對精密電路真是考驗
像雷大也是電系有問題錶也跟著走了
不換的話就當成是車上的補洞擺設
不過目前看來各車廠越來越愛用液晶了
以後說不定變成標配了
液晶雖然難搞但是能提供更多車輛資訊給車主
不再只是時速跟油量的功能而已
現在連iPhone都可以當儀錶使用了
未來還不知道有多大的想像空間呢!!

感謝各位大大對我這新手的關注及解惑
這裡真是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