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護完成)新手提問:P4P800-X POST CARD出現在D0,無法開機

楼主(2010-10-12):
P4P800-X POST CARD出現在D0,無法開機,POST CARD 是譽騰 偵測家 PC專用測試卡
各位大大,請問這要從那下手維修?

网友:
你可以試著把風扇的釦子鬆開,用手大力的丫在風扇上面看看會不會跳其他碼~~應該8成是cpu座空悍了~,以前有遇過類似這種狀況

网友:
請問是否有用假負載測量過電壓,有測量數據會比較好

网友:
擋d0一般cpu有偵測到了但不跑碼,還是把它當成00或-- --來修,幫您找了一篇相關的實例,可按此篇檢修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92&highlight=D0

楼主:
沒有量過假負載!壓過CPU處了也無法開機!
Q7 APM2054N, 感覺有一點燒毀的現象,不知換了顆會不會好,零件不知去那買,有人知道嗎? 謝謝

网友:
APM2054N, IC995有在賣,這塊板子記憶體旁的MOS管量看看跟上方如果可以全部換掉還有BISO重刷看看

楼主:
換了Q7、Q28、Q29  APM2054後,不加RAM,主機板會一長聲3短聲,加RAM後,螢幕不會顯示,RAM用之前確是好的,不知那裏有問題!

网友:
bios 重刷 及 檢查 北橋 供應電源 !!

還有多看論壇內的文章 !!!

网友:
7#換了Q7、Q28、Q29  APM2054後 POST CARD卡在那裡﹖還是D0﹖主機板會一長聲3短聲,比完全無嗶聲好,修到這裡您有進步了喔!ASUS主機板1.一長聲3短聲為顯示卡或記憶體有問題!2.D0為CPU有問題!建議使用良品1.CPU 2.VGA 3.DDR,交叉測試看看。

网友:
我的直覺告訴我...你的除錯卡不支援此張主機板.

所以你的除錯碼不是正確的.

楼主:
原來,主機板挑顯示卡,換了顯示卡之後,開機的畫面"psp800s-x" 出現了!
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每次開機,時鐘都要重調,是不是南橋壞了?

之前南橋很燙!不知有沒有燒壞,電池換新的哦!

网友:
時鐘斷電後無法記憶,這個我有經驗,換一各電池座就好了
希望對大大有幫到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確定了! 你的除錯卡不支援此張主機板.
    先懷疑有沒有電吧! 座有無接觸不良 JUMP有無不良.
    在對岸有看過相關的實例南橋故障 不過仍屬極低機率.

楼主:
晶體振盪之電容沒問題,晶體兩端有電壓,電池座還沒換,準備換一下!

楼主:
開 機的感覺,不比的興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測主機板,若有嗶聲95%以上可修好。華碩主機板一長三短嗶聲,為顯示卡或記憶體有問題!和偵錯卡不同。引導維修檢測方向正確可達事半功倍之效,由此可證。BIOS不能記憶正確時間日期之檢測:a.3.3v鋰電池是否有電(你已換新電池可排除)。b.量主機板反面的電池座引腳,是否有3v左右的電壓,若無換電池座。c.檢查CLRCTC CMOS組態資料清除選擇帽,是否有氧化,換選擇帽試看看。若不行請量pin腳2也就是中間那支pin是否有電壓。d.檢查電池座到南橋線路的電阻、電容、二極體。加油!!!您已離完修不遠了喔!

楼主:
謝謝指導
回家再試試看!

楼主:
奇怪,換了一顆32.768khz的晶體振盪後,不開機了,是從舊板拆下的,這樣會不開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啊!怎麼去動晶振了.....
晶振去動到,很恐怖哩!下場是......問題紛踏而來,晶振的問題會很難搞定,甚至還會這樣就毀了南橋。
BIOS設定直無法儲存,在論壇內有不少案例。

楼主:
電壓很低,所後換換看,沒想到就不開機了,再換回來~~,還是一樣不開機!

网友:
BIOS無法儲存
1.電池沒電
2.電池座異常
3.CMOS電路異常
4.BIOS資料損壞
5. 諧振電容或32.768晶振損壞
6.跳針是否接觸不良
7.穩壓電晶體異常
8.南橋了
請先簡單的查起,不然只會擴大問題點
現在只能把開機先修起來,後續再談希望南橋沒事

楼主:
行了,開機了,重刷bios,可存coms了
不知明的原因開不了機,現在已可開機了!
灌win7試試看中!

楼主:
win7灌完,暫時沒有問題,算是完修了!
第一次完修吔!像是兄弟象隊得總冠軍一樣高興,謝謝對我指的這幾位朋友。很高興加入這!

网友(2010-12-10):
P4P800系列卡D0大部分都是CPU做虛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