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螢幕顏色會一閃一閃

楼主(2010-10-12):
如以下影片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5139736&p=13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5139737&p=14

請問~ 這樣是面板掛掉? 還是電路板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為AD板上零件  檢查下 電容

网友:
想說怎麼一直在拍貓...原來是桌布

螢幕一閃一閃的還真是第一次見到...

會壞的不外乎是面板、T-CON和AD板...

有治具或替換板子的話,比較好判斷是哪壞了。

网友:
可以試試把屏線擦拭過後,重新接上看看

网友:
不知你是否有拆開,上次有一台跟你的狀況很像,
結果拆開後,發現是軟的,爆電容
更換後就正常了。
建議拆開後,把圖po上來。

网友:
我曾經看過有人修過這種問題的LCD
那是幫我一個朋友送修(之前對LCD一竅不通)
當時會造成這狀況的原因很.....
是因為夫妻吵架老婆向那台LCD飛踢造成的=  =
最後結果:換面板(不確定是T-CON還是面板問題,因為那17吋面板T-CON是用軟排連死在面板內)

网友:
我曾經看過有人修過這種問題的LCD
那是幫我一個朋友送修(之前對LCD一竅不通)
當時會造成這狀況的原因很.... ...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真的有遇過.不過都是破面板.
叫他回收比較快吧.

楼主:
由於~ 螢幕不在我這邊~ 要等我拿到螢幕才能拆開~

特別先來這邊請有經驗的大大們~提供 "有救"or"沒救"

目前看來應該是有救~ 等我拿到螢幕~ 拆開後如果我自己無法維修~

會拍圖po上來請教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