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902亮綠燈黑屏~做白工

楼主(2010-10-13):
Viewsonic VA902亮綠燈黑屏.這台是回收回來的.

拆開機殼看看.是一體板.

翻過來看.底座有打火痕跡.

機板更嚴重.9977GM掛了.其中一顆連屍體都沒有.銅箔也都斷線燒毀.

還是改公板比較快.把高壓區拆光光.

這些是拆下來的零件.

裝上4燈小口公板.上電測試.

吶安捏.做白工.:on_150|

网友:
回收來的有時都會這樣,看開點囉~

有些客人也會去撿回收的再送修,修到時也是按聲連連

网友:
哈哈哈~~~~踩到大便了。

這一篇要給那些不捨得維修的人看。不然都以為維修很好做、很好賺。

网友:
線再回收場我不敢去碰了...因為為收廠業者..也很聰明了...他會找一個固定配合的業者..一有液晶他就給固定的業者....所以我們找的看到的幾乎已經是面版故障的......要找到好的也是有...但是不划算喔

网友:
撿回收的來修,的確風險很大,

有遇過液晶裡面東西都拆光光的,還拿來修...=.="

网友:
撿回收的來修,的確風險很大,

有遇過液晶裡面東西都拆光光的,還拿來修...=.=" ...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把裏面拆光光,連燈管都拆下來當備料,再賣到回收場!

网友:
哈哈哈~~~~踩到大便了。

這一篇要給那些不捨得維修的人看。不然都以為維修很好做、很好賺。 ...
引用 网友B:

    個人贊同這位大大的見解!

网友:
恩恩~回收場的...常常都是面板出問體的 ~.
有些回收廠有固定的業者 ~會先挑好的 ~ 剩下出問體的 ~再 丟回 回收廠 ~.

网友:
會留在回收場的,大多是已經被殺過或是不堪修復的

楼主:
恩恩~回收場的...常常都是面板出問體的 ~.
有些回收廠有固定的業者 ~會先挑好的 ~ 剩下出問體的 ~ ...
引用 网友C:

這.......這不是可愛大做的嗎?
老實說.這台兇手是不是您.

网友:
在回收場的東西通常都要看運氣了!
有時候會撿到好寶,但是通常都會撿到有問題的!
所以回收場的東西真的都是要用賭的!
不過大大能修成這樣,也真是利害了!

网友:
應該先接高壓板測看看

以免浪費時間拆零件

節哀......

网友:
我去的回收廠是可以先拆開來看裡面完不完整

网友:
還可拆開驗貨歐  現在已是特定才有好東西  不然都是要碰運氣
上星期買了一台19"16比9的  開價1k

网友:
19w 新的3xxx元,中古可能買2000嗎?
1000+800 =1800 還要冒修不好的風險.....
賺錢不易!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收場 的液晶 修好這樣子 我這裡也很多 所已看開點

    心情會更好

网友:
至少還有備料可以拆阿

网友:
這個屏細安怎啦?

燒壞了?

楼主:
這個屏細安怎啦?

燒壞了?
引用 网友D:

液晶漏液

网友:
我也剛好修到這一台,也是3合1板背面燒毀,上網買一片一模一樣的505元(含運),換好 還好正常。 完修!!

网友:
液晶漏液
引用 网友E:

是唷,那這經驗我學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