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20寸平面,有聲音無畫面

楼主(2010-10-13):
請問各位大大???買了2年半東元20寸平面,有聲音...無影像...無光域...開關機正常...燈絲有亮...g2電壓只有230v
FBT旁電阻R232,10K燒毀, 高壓麥拉電容旁的水泥電阻5W..8R2K過熱裂開,有幾個4開頭的電容短路漏電,會不會是影像中頻放大電路的IC..LA76950A,7N58F5<64支腳>故障ㄋ???...L7805,L7812都正常.

网友:
故障零件換掉,在插電測量高壓各腳經過二極體後的電壓是否正常,在做判斷

网友:
我的20吋跟你的機型不一樣,是供應影像IC的電源,有問題,才造成有聲無影

网友:
會不會是橫一呢?調高G2看看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