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有Dlink DIR615的大大幫幫忙

楼主(2010-10-13):
我自己的DIR615不上電了,拆開檢查發現點位U3的芯片損壞,就把它拆下來了,只怪自己不小心,隔天就發現屍體不見了,型號又忘了記下來,請大大幫忙告訴小弟U3到底是什麽?

不知道各位大大現在是否能看見了!

网友:
看不到圖哦!麻煩大大改一下!

网友:
這台..三年保耶..沒意外應該還在保內...@@"

网友:
偷偷裝回去應該還可以送修(噓.....)

楼主:
各位大大。小的也想啊,可小的手賤,把屍體搞丟了。裝什麼東西上去啊?

网友:
1.貼一個黑色且大小接近的橡膠塊
2.裝傻

楼主:
也许可行n_078|

网友:
外瞉裝好.
不要被看出有拆過的樣子.
晶片...誰知道那有麼.
跟服務人員說.它壞了.
就是這樣.
產品保固內.看他們要如何處理.

各位大大。小的也想啊,可小的手賤,把屍體搞丟了。裝什麼東西上去啊?
引用 楼主:

网友:
找個相同封裝的焊上去不知道可不可以
原廠維修大都只是換板而已

楼主:
在昆明的DLINK維修,客服人員告訴我,我的購買有一年九個月過保固期了(據說只有一年的保固),請各位大大繼續關注,吧U3點位的真相找出來n_143|

网友:
從位置及元件配置看起來應是電源用IC,不然看看其輸入及輸出各為多少,用其他電源電路去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