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 7.2 如何設定發文預設就是高級模式的方法

楼主(2010-10-13):
Discuz! 7.2 發新帖時,預設是一般型的輸入畫面。

要使用進階型的輸入畫面。

使用者還要切換一次比較麻煩,如果論壇管理者把後台的︰

把發帖和回帖不要打勾︰

再按提交,就樣就可以讓預設值是進階模式了。

网友:
建議把全部的浮動視窗關閉
那不是個好東西(對我來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你應該告訴我不關掉的壞處是什麼?這樣我及大家才會知道原因。

网友:
那種浮動視窗功能.. 全部都是使用 JavaScript + AJAX 寫的.. 如果寫的不太好, 可能在各瀏覽器有相容性問題..

由於我有用到不同的瀏覽器, 我想這 7.2 這方面做的不錯了..

JavaScript + Ajax 可有效的減少 Server 的 loading, 及使用介面很友善.. 我想益多於害吧..

想想看現在發個言較舊版省下多少時間, 就可見一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忘記這是7.2了=_=|||
我在講7.0 ......

這論壇有要把發帖和回帖的浮動關閉嗎?
功能好少!(又懶得按高級)

网友:
浮動是還好啦!偶爾要快速直接回文章,還蠻好用的,端看個人習慣囉!
回文時,也可以利用浮動視窗的性質,可以同時看頁面的內容,然後打文章,這就蠻方便的。

楼主:
大家不要以為我是在發教學文,這些將來會是我的筆記,因為我的記性真的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的出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看的出來對吧!忘記了,就到論壇找一找就知道了,萬一以後文章很多很難找,問大家一下,大家就會幫我這個沒記性的找了,這就是放在論壇的好處。
只要論壇不要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