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不跑碼

楼主(2010-10-13):
收到這板子是整台主機一起送修的,按Power on/off 可開啟和關閉電源,
但除錯卡就停在 FF 不跑碼,目視板子有幾處電容已爆漿,遂先換了再說

想說這次應是挑到軟的,所換好電容後就直接上電測試,
結果呢卻仍不跑碼,用手摸摸所有晶片,想說若是南北橋掛了就做要放棄做白工了!
結果發現還有其他的

發現兩隻APM2054N燒損

發現兩隻APM2054N燒損

換上從發板拆下來的兩隻APM2054N,順便換旁邊的電容

換好後以電表量對地電阻,沒有短路現象,所以就大膽直接上電測試,
結果蒙到了!有跑碼了!
除錯卡跑碼
開機畫面出來了

運氣好,燒損狀況不嚴重,換上 Q19,Q22 兩隻 MOS 就可正常開機了
完工熱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維修前後有没有比較Q19,Q22兩個MOS的電壓值呢?是兩顆都壞了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啊!
不過那兩顆MOS燒掉,沒有造成其他的故障,
真的算是滿幸運的了!
不過電容都爆了,溫度應該也不低吧!
看板子有的都變色了!

网友:
燒這兩個mos,之前有客戶記憶體插反也是燒這兩個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維修分享.. 尤其在重點零件都標示出來, 讓人更容易了解..

這 P4S800-MX 我還有兩片說..

网友:
好讚的維修分享
目前遇到的p4板子還蠻多的,
可見當時很多人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詳盡的圖文教學,令新手們受益無窮
對於電子類的物品,正在學習中,感謝嘿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手上也還有兩片p4的電路板,要再來去練功了!

网友:
P4S800-MX主機板的通病,好像時間到了APM2054N就掛掉,還有在AGP槽下面那顆也是。

网友:
很棒的維修.....學起來了....記憶體能插反也蠻天才的..

网友:
ASUS主機板,好像用很多APM2054N。
感恩大大分享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