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FP71G高壓板代替零件...

楼主(2010-10-13):
SCK083(TR601)壓敏電阻壞了可找哪顆代替?

小弟查資料得知該零件是8歐姆3安培.

但是不知該用哪個編號的零件代替.

2KBP06M橋式整流器是不是只要買600V,2A的橋是整流器都可以代替?

台中市電子街可以買到這些零件嗎?

网友:
龍X應該找的到。
找相近的規格來代用即可。型號就要看是什麼系列、型號來觀看。

楼主:
謝謝s10274chen.

小弟有空在去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