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看訊號產生器的波型,不知是否正確!?

楼主(2010-10-13):
示波器是實驗用20Mhz的;訊號產生器可以到3Mhz。
示波器超過訊號產生器3倍多,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完整正確的波型吧!
這三張圖都是3Mhz的方波,圖片如下:

第一張:振幅較大的方波。(下二圖後來把振幅調低,愈低愈像方波)

第二張圖:振幅較小的方波。

第三張圖:與第二張相同,只是把旋鈕拉起放大五倍,看細節用。

訊號產生器產生出這樣的方波算正常嗎??
(K級的方波都是正正方方的)

网友:
你為什麼不用示波器本身的校正波形呢?
示波器上有個小點
應該是1Vp-p  1KHz的方波ㄚ

楼主:
不是要校正示波器。
是要了解訊號產生器產生的波形是否正常?
(因為這是台舊的訊號產生器)

网友:
示波器探棒要先校正。

如果校正完畢,訊號產生器的波形還是這樣的話......不及格,可以丟掉了。因為用麵包板組裝一個波形產生電路都比它漂亮。

网友:
波形失真好嚴重喔!方波都變形了。
探棒也會有影響喔!

楼主:
我不是用probe,是用兩頭都是BNC的線接的,BNC線應該屏蔽得很好。
是否BNC會造成這種現象,我再查查。

楼主:
我試了一下兩支探棒,一支是台製的100Mhz,一支是日本kikusui 60Mhz的。
這樣的品質用在20Mhz示波器上,應當是沒問題吧!
(示波器校正方波只有1K,方方正正很正常。)

用探棒與BNC線的差別是在,用探棒在波形下方的小波有消掉,變平滑。

還查不出是不是訊號產生器在高頻輸出不正常。

楼主:
示波器探棒要先校正。

如果校正完畢,訊號產生器的波形還是這樣的話......不及格,可以丟掉了。因為用麵包 ...
引用 网友A:

這是3Mhz的波形。
如果大於3Mhz,不知道自己做的會不會比訊號產生器漂亮。

楼主:
我之前也有用一台40Mhz的生產用示波器量。
兩台量出來的波形一樣,只是40Mhz的X軸比20Mhz的高一倍而已。
由於40Mhz的示波器沒有放大五倍的功能,感覺性能20Mhz的差。

應該可以排除示波器不良。

网友:
信號產生器上方有一些調整offset、shift及失真等細部調整旋鈕,若是動到也會使輸出波型有異。

网友:
對一般的訊號產生器而言,這種方波波形是正常的。
如果您能找到更高頻的方波訊號產生器,切在相同的 3MHz 波型時一定會更漂亮。

方波是由多個多倍頻率的諧波訊號所加總組合而成,例如 3MHz 的方波還內含 6、9、12、15、18MHz 等諧波成份的訊號。
由於振盪線路種類或主動元件的訊號頻寬所限制,根本無法跑出更高頻率的諧波信號來,所以方波就會變醜不太像方波了。

其實方波漂不漂亮不是很重要,只要讓下ㄧ級的電路在電壓位準上不要誤判就好了。

楼主:
對一般的訊號產生器而言,這種方波波形是正常的。
其實方波漂不漂亮不是很重要,只要讓下ㄧ級的電路在電壓位準上不要誤判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我懂了。

由多種諧波所組成的波形,即使形變了,波的特性仍然存在。
只要特性存在,就大略可視仍舊為其波形。

想通這個想法的原因是,當在3Mhz時,很多種波(方波, 鏈波,脈波等)的波都變形了,但是仍然可看出波的特性仍然是存在的。

网友:
供您參考比較,這是我的2MHz函數訊號產生器的方波振幅調最大:
2MHz
1MHz,比較可以看,不過也沒有很漂亮。

楼主:
我試了一下我的設備。
發現同樣是2Mhz的方波,但是比較醜一點。

為什麼會發這篇文呢?就是我懷疑電容是否該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