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0.5A直流電會因線長過長而衰減嗎?

楼主(2010-10-13):
如題,線材是喇叭線材

网友:
耗用電流越大,由P=I*I*R可得知線路損失會與線路阻抗平方成正比,線路越長,阻抗越大,損失也越嚴重

网友:
而且直流在比較潮溼的地方
接點也比較容易產生"銅綠"
如果你真的要傳比較遠
建議你用交流方式然後提高電壓

Mac

网友:
用過一次土砲POE,距離5公尺左右
結果AP不給面子不動作

最後還是用延長線拉進去AP的防水箱裡去

网友:
我記得好像直流電壓不會因線路而壓降,但電流要看線路阻抗
不知對不對,煩請先進指教

楼主:
嗯~大致了解囉,會這樣問是因為家裡隔壁約20米的騎樓要裝一監視器,因為不想送交流電過去接,而是直接從家裡把原本的變壓器剪掉,然後變囿壓器插在家裡,一邊再用喇叭線延長至騎樓再接上攝影機,結果送電後沒畫面...但用電表量還有12v,也想說沒電會不會是這變壓器只有0.5A的關係,就先送交流電過去接就ok囉~

网友:
應該是攝影機要求較高的電流,啟動瞬間因線路損失導致壓降,而使攝影機無法正常作業。

网友:
我記得好像直流電壓不會因線路而壓降,但電流要看線路阻抗
不知對不對,煩請先進指教 ...
引用 网友A:

所有導体, 都是有電阻的, 有電阻一定會有壓降, 也就是有傳輸損失..

不管是交流、直流都是如此..

网友:
LZ 使用的是 12V/0.5A 的變壓器..

你所使用的可能是一般很簡單的變壓器, 里面就是一個小變壓器、整流二極体及一個電容..

建議使用大一點電流的, 如 2A 以上, 應該就可避免這個問題了..

网友:
一般賣監視器材的廠商都會提醒變壓器不要剪線延長喔

网友:
目前市售的彩色攝影機,變壓器規格幾呼都要用到12v / 1A以上,
本案例,增加變壓器的輸出電流對狀況並無幫助,
增加電源線的線徑,以減少因電流增加而產生的壓降
或是增加變壓器的輸出電壓(18V / 1A),然後在遠端的攝影機加裝一穩壓電路(12V / 1A)
即可解決此案例之狀況

网友:
CCD攝影機一般內部有5v穩壓IC,輸入不要低8V都可,這案例應是線路長,12v/0.5a電流不足,在CCD攝影機這頭加1000uf電容看有沒效,最好電流提個1A
PS:雄爸爸是較正確施工法(要送AC才不會極化)

楼主:
嗯嗯~受教了解囉^^謝謝各位先進的詳細解說~這個攝影機由於是從網拍上買的很便宜,所以它附的變壓器真的很爛...,後來再去查了一下,有1.5V及2V的價格都貴的嚇人,從250~400都有人賣,快比攝就機貴了..

网友(2011-01-07):
變壓器應該可以剪斷吧!去年公司增加攝影機,我看工程人員,都是拉網路線,然後把變壓器剪斷,接頭跟尾這樣。他們說這樣就可以一條網路線做兩支鏡頭,不用特地拉一條電源過去鏡頭那邊,比較方便省工,只不過我到是沒看到變壓器是幾v幾a的啦!

网友(2011-03-08):
變壓器用DC12V 1A  減斷接線(2.0X2C 絞線)延長約30米還可以正常使用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監視器電源延長20米沒問題
就剪下去吧 極性別接反了

网友:
監視器的電源變壓器都是用 1A 12V,本身功耗約近 500ma加上長距離輸送,電流不足啊,在攝影機端加一條雙電源線1分2,一端接攝影機另一端用來量供應到此點的直流電壓剩多少,量一量就知道,何況夜間紅外線啟動,0.5安的變壓器不夠用。若碰上規格不好的變壓器材真會氣死人,小心返燒毀你的攝影機。

网友(2012-06-16):
我想狼大說的有理...線愈長阻抗愈大....電流會變小....0.5a是有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