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 P4P800 可過電但不停跑碼(未解決)

楼主(2010-10-13):
通上電後debug卡從00到FF不停循環。
畫面則是沒有或有一點顯示卡的BIOS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居多。

已處理情況:
換過power、換過顯示卡、拆掉RAM、拆掉HD電源。

一、二個月前還是正常的。

請問有經驗的人,可能情況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問題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說過了,你也是不看舊文就直接發問。
基本功很重要,跳著學是很容易卡瓶頸的。

网友:
W 大出來講話了喔 ???

這跟 RESET 的電路有關 !!

你自己找一下哦 !!

楼主:
我有搜尋一些舊文來看。看了一些有通電不開機的,但是實在沒找到那一篇是正解。

如果從我看過的舊文猜的話,我會猜BIOS 22腳沒有把信號拉低。
因為不知道,所以上來問一下方向。

只能搜標題,從標題沒有找到”不停跑碼”。"不跑碼"的找到很多。

請指個方向,我再研究研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一篇你仔細研究一下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79&highlight=reset

楼主:
看來答案在這裡。
我以為可開機又可動時,PCR就是都存在了。看來我誤解了。

我修修看,修好了就發"不停跑碼"的實例。

楼主:
查舊文看到的。在這裡留下足跡以供後人參考。

請問一下,一直重複reset的原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292

BIOS的角色扮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GA-8IE800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88&extra=page%3D1

网友:
基本上還是按P、c、r的流程來修,先目測板子上是否有明顯燒毀,如沒有先查各供電是否正常(如VCORE、南北橋電壓,記憶體電壓及參考電壓),再看看時脈IC是(可先看PCI是否有33MHZ),再來查RESET,看是全板無復位或CPU無復位(可先量IDE及PCI判斷)...等.
或者用拼運氣先刷BIOS、直接先換掉此有AS016(開機復位晶片)...
小弟的一點心得...大家加油^^

楼主:
我看了舊文以後,覺得頭開始大了。

PCR的PC是一定有。有時可以看到顯卡啟動的畫面,就是看不到BIOS的。
因為P4P800手上有好幾片,換了BIOS以後,還是一樣。

在懷疑IO晶片,也很像接觸不良(因為第一次開機比之後斷電再開,第一次跑出的畫面會多一點),所以覺得頭大了。找到相容IO再換換看。
(這片壞板子是送華碩換新的回來,很少用,怎麼就壞了!!)

网友:
draculaxx大,您要不要看看AGP槽附近的那些MOS的電壓?算是偷吃步了,直接先看那了,有看到一些前輩們修P4P800的案例,掛那邊的機會還算蠻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