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元tc2035 三無現象

楼主(2010-10-14):
本來只是按鍵壞了,更換後測試ok,可是在裝回去後,測試就聽到"扒扒"燈閃一下,就全無畫面了
再次拆開,發現fbt旁的R521斷開820Ω的電阻(此圖為拆下後照的)
PS.可是看了一下電阻好像是用剪掉的耶!!而且量了一下,還是好的!!真怪!!

先量FBT全無電壓
只好從頭找,保險絲未斷,橋式正常,一直往下找到了T701的好像是變壓器,量了一下會出現一下1百多電壓,又不見了!!
往回找Q702為SSP7N60A,請問一下這是一般的NPN.PNP電晶體嗎?
如果是電晶體壞了,那FBT旁的就是被人剪的囉!!

楼主:
原來是N MOSFET,晚了,明天再玩吧

网友:
SSP7N60A是Nch MOSFET,是搭配TEA2262做主電源電路架構.
東元2262+7N60A的機種有個測試法:
首先將插頭拔掉,兩分鐘後插頭重插.
如果電源插入瞬間會聽到不多不少的"揪揪揪"三短聲,那就表示電源和水平高壓部分都是OK.
全無聲,就表示2262和7N60A掛掉了.
只"揪"個一聲,水平晶體損壞.(有少數部分是連帶FBT損壞)
.
R521我記得是和FBT供輸電有關,那要換新的上去.
那不是"好像人為剪掉",而是因為那是1W線繞電阻,如果電阻問題造成要斷不斷時表面會先崩一角,看起來像是有人動剪"卡"過.
那顆電阻的後端電路元件最好檢查一下.
這型機器在上電"揪揪揪"之後會先直接供電給FBT和水平晶體C腳(D2499或D2539),所以正常插電不開機時量測水平晶體C腳是會有約DC120V待機.如果沒有,請查TEA2262和SSP7N60A周邊線路,因為是那兒出問題根本沒供電.

网友:
電源變壓器次級130v整流二極體也會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試了一下開電 方式測,不過是聽到二聲耶!!
水平高壓是fbt旁邊那顆嗎?因為找不到你所說的編號!!
Q602為C5339三支腳,是這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變壓器附近發現,C811梅片不見了
這電桿好像沒有包住,不知是不是正常
請問次級是在那邊啊
我拆了附近的二極體都沒發現短路的,在板子上量的話,都會導通一下就不見了!!

网友:
回復  小國
試了一下開電 方式測,不過是聽到二聲耶!!
水平高壓是fbt旁邊那顆嗎?因為找不到你所說的編號! ...
引用 网友C:

有揪聲就表示電源電路有動作,沒滿三聲那還是水平部分出問題的機率較大.
2sc5339是水平晶體沒錯,那可代用.
量測水平晶體是否好壞時須注意以下量測法:以中央c腳為基準,c-b腳與c-e腳之間都是單向導通(因為其內部構造與一般晶體不同,和量測一般晶體的量測方式是不同的).除非其全雙向導通短路,否則非故障.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VANTIC/2SC5339.html
此為2sc5339的datasheet,可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平晶體測後是ok的,單向導通,be腳是導通的!!
那除了R521和C811(不知啥梅片)斷開
還需注意到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紅圈範圍部分檢查看看
那是電源二次側,有可能這兒出問題.

网友:
開機磕一聲,TA1268第26腳有無電壓?多少?會不會是TA12682的HVCC沒來或不足?

网友:
小國兄畫的圈圈附近好像有顆稽納還有電阻會造成水平不啟動那是通往TA1268N的26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次測圈起來,那支橘色是什麼東西呢?也不知怎測,
另外問一下藍色那顆,是什麼東西?
那邊之前電阻有量過是好的,二極體也有拆下過了,電容明天再拆下來測看看

本來是軟的,換一換就好了,怎會變這樣= =會害!!

楼主:
剛想到,會不會是要裝之前在電容在板子上放電,扒一聲,有東西掛了,裝完後再開機,扒扒二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橘色那顆是一個繼電器.
藍色則是高壓陶瓷電容.
那顆繼電器也會常壞.
量測方式:它有四支腳,其中有兩支一定會導通(線圈).

网友:
我把有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列出來,您參考看看:
1為水平輸出晶體
2為水平震盪初級驅動變壓器
3為電源二次測電路
另有一個我沒列出來(眼花沒看清楚),自水平震盪初級驅動變壓器初級端延伸出去會有一顆小電晶體,那是水平初級驅動.那顆也會常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電器是12.13.14這樣測嗎?測通嗎?

你水平變壓器驅動晶體應是這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上沒這型機器,我也有點忘了其腳位關係.不過能非常確定的是,那繼電器四腳裡面一定會有兩腳是通路的,如果沒有那就有問題了.你可各交叉檢查看看.
另第二張照,那是水平驅動晶體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沒有通只有23腳有阻質,約1k1
c811不知要用什麼梅片,又找不到圖檔!!

网友:
照18樓所述繼電器應為正常
那顆電容可先忽略.
.
另給您一個檢查流程供參考:
首先插電,看有無電源啟動的揪聲.
如果有,量測水平晶體的c腳,看有無約120vDC電壓.
無120DC,就要從水平C腳往上查,查水平和FBT與電源變壓器二次測之間有無零件故障造成斷路.
有120DC,就要從水平晶體B腳往上查,經過水平驅動變壓器.驅動晶體一直往上,看有無零件故障.
一般其修護流程大概就是這樣.
您可試試看,這樣對您來說比較能事半功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歉!!昨天可能我正在回覆,剛好沒看到你的文章
剛測了一下,26腳才0.03-0.04跳動這是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26腳正常應該要有9V.
那有問題.
TA1268N的DATASHEET以下可供參考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toshiba/2492.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t701變壓器,好像怪怪的

网友:
第15樓 .小國兄圈起來的地方 ..R813 看下去 好像燒了 .還是照片遠近關西 .不太清楚
第6樓 的 第4張圖 就看請楚了點.燒了嗎..
你能把 C811的地方 焊錫面的地方 近照嗎 我看一下線路 .幫你看依下C811 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R813是好的我拆下量過!!

照上來圖C811位置背面圖

网友:
待機時有120或130v嗎(水平C腳),按電源鍵會聽到消磁RELAY磕磕,然後再量水平C腳是否還有120V?如果沒有可能是FBT掛了,過載保護,這個機種FBT少壞,在下前後只換過兩顆印象中,此機種最常故障的地方是缺色跟垂直跳動,一般都是補焊三色晶體跟垂直IC較多,除非遇到雷擊吧,那就要吃套餐了,TEA2262,P6N60,0.22歐姆,47歐姆兩顆,次極圈水平電源整流二極體,說真的這機器滿穩定的,開機後量看看水平是否還有電壓吧

网友:
本想比照家中一台東元29吋 線路 --結果是不相同.同樣是 X- ray 腳位 的話 我這台是 271K--1KV 陶質電容
不知是否可同用 ..給你參考...
照圖片看 你好像把變壓器 給拆了 下來..我看你最好先 量看看 小國兄 阿六兄.所提的 水平晶體 C腳有無120V
電源IC若沒動作 .有些腳位電壓 是只有1V左右而已..
變壓器次級側 電壓 以我的作法 是把各別輸出整流2極體 斷開後 在去量 有無電壓過來.
而B+電壓的120--130 的2極體 是不能斷開的 --切記

楼主:
在22樓中就圖中說明,水平c腳有139.x的數值,往回查,就看到c612.c614,數值會100多一直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B+電壓的120--130 的2極體 是不能斷開的 --切記
這句b+是指那個零件就腳件,不好意思,真的不懂

网友:
回復  lyyautos
而B+電壓的120--130 的2極體 是不能斷開的 --切記
這句b+是指那個零件就腳件,不好意思, ...
引用 网友C:

  你看電源端的變壓器次級側.有幾個2極體 都各自有電解電容 .看電解電容上的標式 以他標式的
耐壓值(應該是160V) 可簡單知道 哪個是B+ 120-130

网友:
你有沒有其他 水平晶體有的話 換一個上去..在TEA2262旁邊有個半可變電阻 用奇異筆 做個記號
先把+B電壓 調小一點
上電後 先不要開機太久 以防燒壞 -只是測試能否開機
.有時水平晶體量 是好的 但裝上去 他就是不能用
---沒有儀器設備 只能這樣做--

楼主:
你有沒有其他 水平晶體有的話 換一個上去..在TEA2262旁邊有個半可變電阻 用奇異筆 做個記號
先把+B電壓 調 ...
引用 网友D:

原來B+是指FBT的腳位!!= =害我以為是水平晶體的B極呢!!
上面圖紅色線,是FBT的B+拉出來,接到變壓器次級測,4個腳位
那藍色的部份中間那條,我怎找都找不到二極體,請問一下我是不是直接在跳線,跳掉就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平C腳,是139.多V耶,按電源鍵是完全沒反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查過水平驅動那兒嗎(變壓器,驅動晶體,繼續往上.....)

网友:
最近眼睛"咖大蕊",比較沒注意到您之前所提的一些細節.
現在確定b+是已經有了,那麼就要往另外的方向查.
除了我剛剛說的水平驅動部分之外,另外就是如下MICOM的部分.
那是提供所有控制信號(包括電源開關,所有畫面控制)的主部.
那部份有問題就全部不能開機.
那包括兩個部分:
MICOM主體(黑圈)以及記憶IC(紅圈).
我一時忘了其各腳關係-_-,請先量測MICOM各腳,其中有一腳一定是有約5V待機電壓.
如果都沒有,那鐵定有問題.
請先確定這點.
另外請把MICOM和記憶IC的編號給我,我查一下相關資料,對抓問題會有幫助.

网友:
你那些被剪掉的零件我猜應該是原廠剪的吧,那是為了配合偏向線圈,個人還是覺得FBT的嫌疑比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憶ic=CSI 24WC02P   0119D
MICOM=TOSHIBA TMP87CK38N-3AH6  (HV201 0136EB)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那那,如果是原廠剪的我亂裝,不會又燒一堆吧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TMP87CK38N.html
查查看MICOM第1.21.42有無電壓.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WC02P-1.8TE13C.html
記憶IC是查第8腳有無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沒電壓,那要怎辨,是二次測到ic中間有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fbt可以換,網拍也找不到= =可是二次測那邊電源就沒有跟這有關係嗎?
真不懂他是怎樣跑法的,網上也沒相關的資料可以了解!!不知那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確定MICOM和記憶IC部分全無電壓,那就好辦了.
你把我上述之IC各腳以吸錫器將其銲錫清掉空腳確認不會和基板銅箔相連,之後再量基板的地方看有無電壓.
如果還是無,就表示IC週邊的供電線路出問題,請沿著往上找.
如果出現電壓,就表示IC內部短路造成吃電,那就是IC壞了.

网友:
沒fbt可以換,網拍也找不到= =可是二次測那邊電源就沒有跟這有關係嗎?
二次測那邊電源就沒有,就查一次測那邊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歉電容被我桿反了,所以無電壓,只有tmp87ck38的42腳有5v,其他都沒有(有的也是0.04V)
1.請問一下藍色地方的晶體向L7805CV的那二支腳會導通(拆下電路板上,還是通的),是正常嗎?並無故障
2.後來把二次測的變壓器旁所有電路斷開,量的時後也是136V,這是正常嗎?(根本不知道二次測這邊會多少電壓,B+相關無斷開)

楼主:
回复 网友E:

= =之前就有說過一次測那邊有139v

网友:
你先量量看micom各腳在按電源開關on/off時有無電壓變化.

网友:
沒fbt可以換,網拍也找不到= =可是二次測那邊電源就沒有跟這有關係嗎?
二次測那邊電源就沒有,就查一次測那邊電源
1.請問一下藍色地方的晶體向L7805CV的那二支腳會導通(拆下電路板上,還是通的),是正常嗎?並無故障    (那二支腳會導通(拆下電路板上,還是通的),是不正常的)
2.後來把二次測的變壓器旁所有電路斷開,量的時後也是136V,這是正常嗎?(根本不知道二次測這邊會多少電壓,B+相關無斷開   (FBT可能NG注意看看)
你之前說二次測那邊沒有電源,現在又說二次測那邊有電源136V
這線路圖給你參考 img014.rar (893.82 K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正一、小國、阿六、阿原謝謝你們這麼熱心的回答,最近工作較多,所以可能把這台先丟到旁邊去了,等有空再來查看看,再次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