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2--跑到一半不動了

楼主(2010-10-14):
有人可以教一下怎麼做嗎?
RPL-ROM-FFC-:5跑到一半不動了

网友:
你這個問題應該滿好解決的..

在 BIOS 中選擇啟動的 Device(設備), 通常是硬碟、光碟機..

网友:
問題在看不懂題目...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重新啟動並選擇正確的啟動設備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或插入開機媒體在選定的啟動設備,然後按一個鍵

可以翻一下字典,不然google翻譯也是不錯用的

网友:
有軟碟機嗎?如果有的話,看看軟碟機裡面有沒有放磁片!
應該是在BIOS設定開機順序的地方查看看,
不然就是沒抓到硬碟囉!
那個訊息是說要重新開機選擇正確的開機設備,或是插入可以開機的軟體碟到己選擇的設備,然後再按任意鍵!
我的經驗是軟體機的部份或是沒有抓到硬碟造成的!
給大大參考看看!

网友:
這個問題...上次論壇內也有位大大也搞小烏龍....只是沒找到可開機的裝置,他就把整台筆電給拆了找問題...^^(緊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