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怪異三隻鳥VA903

楼主(2010-10-14):
昨天沒事又去常常檢到寶的回收廠
地點;環中路崇德路附近幾家回收廠
1.HP Compaq Presario B1912 一台無硬碟買300
測試顯卡虛焊以修護
2再來就是這台電容爆漿換好修護可正常顯示
就出現一個問題
只要關閉接螢幕AC電源再從新開啟就簿不開機
要先移除VGA連接線掀開在開啟螢幕電源在插VGA線
顯示正常再關顯示器保持有AC電源輸入待機關機況下
又是正常可開機

网友:
ARTEK大,好多錯字喔!
看起來有點像AD內的韌體程式混亂,嘗試進入工廠模式還原看看設定值,看還會不會這樣。
案例頗為特殊的,小弟我單純猜測.........不知道有沒有效。

网友:
你的按鍵板,檢查一下.相關的看一下.
或許有什麼線路上的狀況,排除一下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