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雙向二級體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14):
一.前言
微波爐是過過磁控管產生震蕩的電磁波來進行烹調的。為使磁控管工作,需提供一個直流高壓電源,在該高壓電源中使用一支高壓整流二極體。
二.雙向保護二極體工作原理。
1.磁控管異常動作(湧浪電壓):
磁控管由接通電源到隱定的工作狀態時,往往出現異常動作或放電現象。放電時由於變壓器的自感將在高壓回路產生過高的湧浪電壓VSURGE。VSURGE 為變壓器次級撓組等效電感,di/dt 為放電瞬間高壓回路電流隨時的變化率。
2.湧浪電壓有可能造成以下後果:
a.擊穿高壓整流二級體。
b.擊穿高壓電容。
3.雙向保護二級體的結構:
與高壓整流二級體基本相同,只是管蕊的PN 結相對焊接在一起,相當於在塑封體內部存在D1(大二極體)和D2(小二極體)兩個二級體。
三.雙向保護二級體主要功能:
1.保護高壓電容器不被擊穿:
當電路中高壓電容兩端出現異常湧浪電壓會使得 D2 工作於電崩擊穿狀態,此時高壓電容兩端的電壓將鉗位D2 的擊穿電壓而不會由於電壓過高導致高壓電容被擊穿。
2.保護高壓變壓器不被燒毀甚至引起出火災:
在高壓整流二極體被擊穿時此時高壓整流二極體由於短路,其正、負級電位均為0(相當於接地),這相當於給雙向二極體D2 施加了約2KV 的反向電壓,二極體不能長時間工作於雪崩擊穿狀態;因此D2 被迅速擊穿,此時流過雙向二極體的過電流將由於高壓變壓器回路導致其前端的保除絲熔斷,從而保護了高壓變器不至於燒毀甚至引起出火災。

网友:
很清楚的教學文,謝謝分享。
好像早期的微波爐並沒有雙向二極體來保護,而是用高壓保險絲。

网友A:
偶有拆過耶
看到那摸大顆的二極體
原來是高壓用的
還有雙向型

微波爐好像觸控按鍵比較容易壞
就像偶家那台
已經有點接觸不良了

請問滷大V[sub]SURGE[/sub]是跟電源方向相反的電壓嗎
D1,D2一大一小,小的表示容易被擊穿嗎
保險絲的位置

网友:
有了這個雙向二級體,又多了一層保護
這看起來好像是新型的才有加裝。

楼主:
偶有拆過耶
看到那摸大顆的二極體
原來是高壓用的
還有雙向型

微波爐好像觸控按鍵比較容易壞
就像偶家那台 ...
引用 网友A:

D1,D2一大一小,小的表示容易被擊穿嗎.........是的,假設有萬一要能快速產生保護!
保險絲的位置...............在電源輸入端

网友:
湧浪電壓不完全是逆向電壓,順向的也是有的,瞬間突然拉高的電壓衝擊,即為湧浪電壓了。

网友:
謝謝滷大,s10274chen大
偶一開始就想像V[sub]SURGE[/sub]應該跟瘋狗浪一樣
那摸
突波應該是比較尖,比較窄的波形囉

网友(2011-10-01):
非常實用.解說詳細n_002|

网友:
又多懂一些知識感恩

网友B(2011-12-26):
請問要如何測量雙向保護二極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要如何測量雙向保護二極體呢?

您好:
用電表量,兩邊都不能通~

网友C:
請問微波爐中的高壓變壓器是幾V?幾mA?

网友:
雙向保護二極體
應該是兩個穩壓二極體------想反對接在一起吧
這樣才會到一定高壓就穩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微波爐中的高壓變壓器是幾V?幾mA?

說真的沒有量過,怕被電!

网友C:
30KV有嗎?上面有標示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微波爐中的高壓變壓器是幾V?幾mA?

微波爐維修手冊,含電路,請低調下載...
http://www.eletrodomesticosforum ... _Service_Manua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KV有嗎?上面有標示嗎?

應該沒有!
剛剛去找了3家原廠技術資料都沒有標示出來,不過找到下圖,手機拍的將就看請見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問微波爐中的高壓變壓器是幾V?幾mA?

高壓變壓器次級產生AC3.3V交流電壓給磁控管燈絲供電。同時高壓變壓器次級另一組繞組產生約AC2000V〜4000V交流高壓經高壓電容限流,二極體整流後得到DC2000V〜4000V的直流高壓加至磁控管陽極,形成加速電場(陽級接地,實際上是陰極為負2000V〜4000V),使陰極發射的電子向陽級加速運動。在電子向陽級加速運動的過程中還要受到永久磁鐵所形成的垂直方向的強磁場作用,因此電子是邊旋轉邊向陽級加速運動(就像子彈在槍管中的運動一樣),旋轉速度也不斷變快。陽極做成內齒輪狀,形成偶數個空腔,稱為諧振腔。每個諧振腔就是一個微波諧振器,其諧振頻率取決於諧振腔尺寸。電子在通過扇形諧振腔時會發生振盪,且頻率不斷升高。當頻率達到2400Hz以後便形成微波,由波導管口發射,在傳輸到爐膛內對食物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壓變壓器次級產生AC3.3V交流電壓給磁控管燈絲供電。同時高壓變壓器次級另一組繞組產生約AC2000V〜4000V ...

感謝說明!! 2400HZ  (以前工作上好像是2.4G 還是13.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爐維修手冊,含電路,請低調下載...
http://www.eletrodomesticosforum.com/es/descargas/hornos ...

SCOTTWANG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