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電容更換容直與電壓問題~及固態電容問題...

楼主(2010-10-14):
請教各位大大~
有關更換電容電壓與容值問題
問過幾個朋友說法都不一致.....
有的說電壓只能大於或等於不能小於原本電壓.....
容值只能等於.....不能小於或大於,有人說大於一點點沒關係不要小於
搞得我霧煞煞~~~

現在主機板很多都強調固態電容
跑去電子街問了一下"固態電容"店員跟我說沒那種東西....XD
它的真正名子是什麼呢?
另外固態電容與電解電容容值部分有一樣嗎???
像電解電容1500uf,固態電容330uf就可以替代了???
這有公式可計算嗎?

最後問個蠢問題.....
錫油就是焊油嗎= =?
3q^^

网友:
我沒理論上的經驗, 只有實務上的應用..

我換了幾片主板, 1500uF 的電解電容, 我用 470u 的固態電容替代, 每天都在操, 到現在還沒有問題, 會想用固態電容替代, 主要原因是電源的 VCORE 會發熱..

那個店員不了解固態電容, 一定沒常來 "痞酷" 逛逛..

鍚油就是焊油, 這是我的認知.. 不過在應用上有不同的產品, 像一般的較便宜, 但使用後, 要清理銲點.. 有些鍚油是免清洗的, 還有 BGA 適用的鍚油..

很多電子產品, 在中文上沒統一名稱, 所以可能多個名稱同指一個東東..

我覺得鍚油(銲油)用助銲劑來稱呼可能較適合..

网友:
我印象中電解電容換成固態電容,好像要去算漣波電流的部份吧!
只要是可以濾掉足夠的漣波電流,讓直流電更穩定,
應該就可以替換!
不過那就要去查看看電解電容跟固態電容的特性,
再去換算看看用多大的容值去做替換!
以上是小弟印象中的部份,正確的可能要請其他大大來指教了!